单片机开发板接JQ8400语音模块,为什么这个模块只闪烁一下再也不工作了?

楼主(2020-05-08):
单片机开发板接JQ8400语音模块,为什么这个模块只闪烁一下再也不工作了?

网友A: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也是这个德性,没有被驱动成功的外设全是这个样。

网友B:
刚开机闪烁了表示开机了,表示你这个模块没啥问题,只有你再用到他的时候比如让他播放一段音乐的时候他的灯才会常亮,我也才刚刚学这个模块

网友C:
加载可以驱动模块的代码,以查看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D(2021-01-22):
引用 网友C:
加载可以驱动模块的代码,以查看模块是否正常工作。

你好,这个是要先把模块中配的代码先用usb下载到芯片里才能用ch340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