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智能洗衣机控制系统加入电机后不正常

楼主(2020-05-08):
STC89C52 仿真洗衣机控制系统,本来液晶屏时间倒计时正常,但是加了直流四相六线步进电机(ULN2003+motor stepper)仿真后,时间变化得很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智能的程序为了阻止你多花钱开挂了,不信你仔细读程序试试

网友B:
我想模拟器必须根据混合的模拟电机和数字组件来设置时间步长。不一定正确.

网友C:
要仿真图和代码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