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不能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楼主(2020-05-08):
在用单片控制mos管作为开关时,有经验的人跟我说mos管作为不能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小生资历尚浅,请问有人可以解答一下为什么不可以么?

网友A:
读不懂“mos管作为不能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这句话

网友B:
因为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不如直接短接方便实惠

网友C:
只要电流,电压和功耗在额定范围内,就可以控制MOSFET随意保持导通或截止。

网友D:
没有为什么,肯定可以长期导通,可这一直是多久呢?
现在的LED手电基本是以MOS管控制的,也没见出什么问题,

楼主:
请大佬解们尽情答一下偶滴疑惑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什么电路?电压电流多大?5V经MOS管串一个10K电阻带一个LED红灯到地一直导通,10年我不敢说,三四年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在额定功耗、电压、电流范围内,MOS管可以一直导通,可以导通几百年。

网友G:
一般来说单片机控制,是需要用到控制来起到开关功能;如果一直处于导通状态,MOS管就没有起到开关作用;现在不确定你的关闭状态是什么情况下用,如果你的关闭是检测到某种信号后进行关闭,则不太建议电路这么设计;一般我们将常用的信号保持导通的状态,某种特殊信号采用MOS开关或者其它电子元件进行控制!

楼主:
好滴!谢谢大家,可能我对mos管的实践还不够充分。我会吸收大家给的意见的。谢谢大家!

网友H:
mos管多作为开关功能,而且不同型号的MOSfet其导通电阻不同,还有你的工作电流设定为多大,来决定你的MOS管功耗有多大,不能以偏盖全而论的。

网友I:
在需要的条件下,MOS管是可以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的,你所说的问题我估计是指MOS的gs极需要并联一个电阻,防止其由于静电而默认就处于开启状态,从而导致板子上电时出现异常导通状况

网友J:
建议你先查查资料,了解下NMOS,PMOS的原理结构,导通机制

网友K:
控制MOS管输出开关频率,达到输出电压可控目的

网友L:
一个不够,就多个呗。看看电动车的就明白了吧!

网友M:
mos管就是被用做电子开关,你让他处于导通就可以处于导通。但是mos管也有内阻,一直处于导通可能是担心把mos管烧坏

网友N:
MOS管做为大电流开关使用时,必须在栅极上施加足够的控制电压,以保证MOS管完全导通。如果导通电压不够,MOS管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这时候的管压降比较大,管内部功耗特别大,管子温度很高,这种情况几秒钟就把管子烧坏了,如果完全导通,导通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网友O:
因为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的,你懂了吗

网友P:
可以参考MOS管使用说明,https://wenku.baidu.com/view/53c0a480e53a580216fcfeda.html
对电路设计有帮助。

网友Q(2020-06-10):
MOS当然可以一直导通,只是一般不这样用,做为开关管使用,就是用占空比和频率来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断开,以达到输出电压和电流可控。

网友R(2022-11-17):
引用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什么电路?电压电流多大?5V经MOS管串一个10K电阻带一个LED红灯到地一直导通,10年 ...

导通三四年,那要MOS管干嘛?一要导线直接短接不就完了吗?

网友S:
这个要有前提条件,如果是自举电路升压驱动 MOS,MOS就不能一直导通

网友T:
这个说法就是错的。
虽然MOS管可以作为开关器件,但是也可以作为放大器件使用。
MOS管作为开关器件使用,多数地方是根据控制逻辑去改变开关状态;但是,MOS管用在电源输入端防电源反接时,只要电源正确接入,那么MOS管在整个系统正常工作期间,就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U:
mos就像是继电器一样做开关使用,继电器是给电压,MOS是给一个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