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基于stm32的蓝牙多功能小车设计

楼主(2020-05-08):
这是我之前的大学生科创
用了一个月时间
里面由超声波输入捕获、蓝牙串口、以及舵机PWM输出模块程序
经过实测,都可以用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TIM2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display;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if( display )
                {
                        PCout(13)=1;
                }
            else
                {
                  PCout(13)=0;
                }
                display = ~display;
     }
}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2_TIM2,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用于TIM3的CH2输出的PWM通过该LED显示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Bit_SET); // PA7上拉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TIM_ICInitTypeDef  TIM3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3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5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A6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6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PA6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5 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5输入捕获参数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3, &TIM3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         //使能定时器5

}

u8  TIM3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3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3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3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上升沿
                                TIM3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3);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3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3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楼主:
程序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