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电阻封装的选择

楼主(2020-05-08):
怎么选择电容或电阻的封装,比如电阻,一个阻值有0805的,0603的,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可以根据PCB的频率,空间,成本和功率来决定封装。

网友B:
这是贴片元件的封装代号,也是英制尺寸大小,范围0402~7257,单位100mil(2.54mm)。0805表示长0.8*100mil,宽0.5*100mil。0805是最常用封装之一,尺寸2.032*1.27mm。贴片电阻的体积与其功率大小密切相关,0805封装的贴片电阻为1/8W,是对安装密度和功率大小没有特别需求的PCB电路的首选。

网友C:
0805,0603是器件的尺寸大小,一般diy成品没有严格的大小限制,就尽量选大的,比较容易焊接。如果是产品就按电路板的大小选择,保证布局合理。高频高速的可能有特殊要求。

网友D:
电阻封装大小和功率有关,封装越大可承受功率越大. 关于电容封装,一般来说封装大些,耐压值可以做的更大些,而且电容的一些寄生参数也不一样,例如ESL, ESR etc.

网友E:
你知道选封装,就应该知道对应封装的功率,PCB板设计的空间等参数;电容的话一般来说耐压值选大一些,电容值根据电路的要求进行匹配!

网友F:
按照功率考虑吧  1203  0805  0603电阻功率不同啊

网友G:
我感觉新人的话还是选080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