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局域网的智能家居(手机控制C51单片机输出多路继电电器)

楼主(2020-05-08):
初学者,玩着玩着就玩大了,刚开始有PC的串口控制单片机输入输出电平信号,来控制继电器,闹着玩。最后想着用手机控制,慢慢加上了ESP8266模块,实现了手机端控制,最后又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多路继电器模块,通过修改程序,实现了手机控制多路程序,现在能手机控制八路继电器,模块上也有2路按键能控制,并且实现了信号反馈,下一步想继续拓展成远程控制,并且带反馈信号功能,请大咖多多指点……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DB1.h>        //头文件
#define HEAD 0x00//数据头码
sbit BEEP=P3^7;
sbit J1 = P1 ^ 0;//控制器接口定义
sbit J2 = P1 ^ 1;//
sbit J3 = P1 ^ 2;//
sbit J4 = P1 ^ 3;//
sbit J5 = P1 ^ 4;//6-11路没有使用(第12路用作了全局开关)
sbit J6 = P1 ^ 5;//
sbit J7 = P1 ^ 6;//
sbit J8 = P1 ^ 7;//
sbit DY_KEY1 = P3 ^ 4;
sbit DY_KEY2 = P3 ^ 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毫秒级延时1*a毫秒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void P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BEEP=0;
      DELAY_MS(t);
        }
        BEEP=1;
}
/****************************************************************************/
void UART_init (void){//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d;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d;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96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UART_data1,UART_data2;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变量
        unsigned int s;   //计数,方便程序判断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查寻)
//        INT_init ();  //外部中断INT初始化
        DELAY_MS(1000);   //延时防止下载时死机

        while(1){
                DY_KEY1 = 1;
                DY_KEY2 = 1;
                if(DY_KEY1==0||DY_KEY2==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DELAY_MS(40); //延时20mS
                        if(DY_KEY1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J8= ~J8;      //第1路开
                                Play(1);   //蜂鸣
                                if (RI == 0){
                                        SBUF=0xf8;   //将按键信息发送回PC(0xf8自定义为按键信息)
                                        TI = 0;
                                }
                                DELAY_MS(10);
                                while(DY_KEY1 == 0); //等待按键松开
                        }

                        if(DY_KEY2 == 0){ //如果按键按下则继续
                                J1= ~J1;      //第1路开
                                Play(1);   //蜂鸣
                                if (RI == 0){
                                        SBUF=0xf1;   //将按键信息发送回PC(0xf1自定义为按键信息)
                                        TI = 0;
                                }
                                DELAY_MS(10);
                                while(DY_KEY2 == 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 (RI == 1){                //接收中断标志位为1时//接受数据头码
                        UART_data1 = SBUF;        //接收数据 SBUF 为单片机的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
                        RI = 0;                        //令接收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s=0;
                        while (s<2000&&UART_data1==HEAD){//判断头码是否正确,等待时间过长时跳出。
                                s++;
                                if (RI == 1){//开始接受控制数据
                                        UART_data2 = SBUF; //接收尾码数据
                               SBUF=UART_data2;   //将接收的尾码数据发送回去
                                        RI = 0;
                                        switch (UART_data2){
                                                case 0x01:J1=0;Play(1);break;//第P1.0引脚开
                                                case 0x81:J1=1;Play(2);break;//第P1.0引脚关
                                                case 0x02:J2=0;Play(1);break;//未开发
                                                case 0x82:J2=1;Play(2);break;
                                                case 0x03:J3=0;Play(1);break;//未开发
                                                case 0x83:J3=1;Play(2);break;
                                                case 0x04:J4=0;Play(1);break;//未开发
                                                case 0x84:J4=1;Play(2);break;
                                                case 0x05:J5=0;Play(1);break;//未开发
                                                case 0x85:J5=1;Play(2);break;
                                                case 0x06:J6=0;Play(1);break;//未开发
                                                case 0x86:J6=1;Play(2);break;
                                                case 0x07:J7=0;Play(1);break;//未开发
                                                case 0x87:J7=1;Play(2);break;
                                                case 0x08:J8=0;Play(1);break;//第P1.7引脚开
                                                case 0x88:J8=1;Play(2);break;//第P1.7引脚关
                                                case 0x09:J1=0;J2=0;J3=0;J4=0;J5=0;J6=0;J7=0;J8=0;Play(3);break;//全局开关
                                                case 0x89:J1=1;J2=1;J3=1;J4=1;J5=1;J6=1;J7=1;J8=1;Play(3);break;
                                                default:break;//冗余语句

                                        }
                                }
                        }
                }
        }
}

以上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想知道楼主手机端用的是什么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楼主手机端用的是什么APP?

用的是“TCP连接”,这个可以做手机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端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2020-08-06):
附件里有带APP软件吗?是跟之前有人发的那个蓝牙APP同款吗?

网友D(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E:
不错,不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F:
我用硬件STC89C52+ESP8266+8路继电器模块
贝壳物联(服务器)
易安卓(手机客户端)
已经搞定,可以手机端控制和接收到反馈,另外有物理按键(门禁开关)作为灯具开关
效果挺好

网友G:
这技术真牛,学习

网友H:
这个程序改到52单片机上了,按键可以控制输出开关,没有8266模块,用HC-25wifi模块,无法连接

网友H:
HC-25怎么连接单片机做串口通信

网友I:
有技术的,学的还不错,下次弄个大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