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帮我看下图测220V交流电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09):
我是一个维修工,看到监测220v电压的电路很多,

真是八仙过海 ———— 能行风的行风,能下雨的下雨,各显神通。经典的案例不少。

设计师们,有从成本考虑的,有从使用者方便设计的,有从性能去想的。

你这个取样变压器次级就三个电阻,我看有问题,电阻参数不谈,最起码要加个整流电路,全桥半桥到无所谓。

加油,未来的设计师。

网友B:
经放大变换调理后,p1.0端是单极性信号就可以。但你的运放电路可能有问题,741也差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维修工,看到监测220v电压的电路很多,

真是八仙过海 ———— 能行风的行风,能下雨的下雨,各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放大变换调理后,p1.0端是单极性信号就可以。但你的运放电路可能有问题,741也差些。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