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DHT11+DS1302+DS18B20源程序

楼主(2020-05-08):
传感器的接口可以自己修改定义,这里就不放图了。

#include "stc8.h"
#include "spi.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HT11定义                *******************/

sbit dht_dat=P4^1; //dht11的IO口
uchar dht_num=0; //用于while 循环中计数,超时则跳出循环
uchar dht_d1=0,dht_d2=0;        //依次为湿度整数部分和湿度小数部分
uchar dht_t1=0,dht_t2=0;  //依次为温度整数部和小数部分
uchar dht_j=0;        //和校验,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具体参照数据手册

/************        DS1302定义        ********/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SCLK=P2^5;
sbit DSIO=P2^4;
sbit rst=P2^3;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02Write(u8 addr, u8 dat);
u8 Ds1302Read(u8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8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u8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8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20点16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8 TIME[7] = {0x00,0x16, 0x11, 0x20, 0x03, 0x03, 0x19};
u8 sec,min,hour,sec1,min1,hour1,ri,ri1,yue,yue1,nian,nian1,zhou,zhou1;

/*********        函数声明        ************/
void dht_init();
uchar read_date();
void get_temp();
void Ds1302Write(u8 addr, u8 dat);
u8 Ds1302Read(u8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void pors(void);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主函数                ********/
int main()
{
         double temp;
         char displaytemp[16];

         dht_init();                                                //dht11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OLED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BACK_COLOR=WHITE;

         display();

         while(1)
         {
                 /*******ds18b20*****/

                 temp=readtemp();//读取温度
                 LCD_ShowChinese(20,150,14,16,BLACK);   //水
                 LCD_ShowChinese(35,150,0,16,BLACK);   //温
                 LCD_ShowString(50,150,":",BLACK);                        //:
                 sprintf(displaytemp,"%7.3f",temp);//打印温度值
                 LCD_ShowString(65,150,displaytemp,RED);        //
                 LCD_ShowChinese(130,150,8,16,RED);   //℃
                /*******ds1302*******/
                 pors();
                 Ds1302ReadTime();
                 LCD_ShowString(20,45,"20",RED);        //
                 LCD_ShowNum(35,45,nian1,1,RED);        //
                 LCD_ShowNum(40,45,nian,1,RED);        //显示年

                 LCD_ShowNum(75,45,yue1,1,RED);        //
                 LCD_ShowNum(85,45,yue,1,RED);        //显示月

                 LCD_ShowNum(115,45,ri1,1,RED);        //
                 LCD_ShowNum(125,45,ri,1,RED);        //显示日

                 LCD_ShowNum(205,45,zhou,1,RED);        //显示周

                 LCD_ShowNum(75,80,hour1,1,RED);
                 LCD_ShowNum(85,80,hour,1,RED);        //时

                 LCD_ShowNum(115,80,min1,1,RED);
                 LCD_ShowNum(125,80,min,1,RED);        //分

                 LCD_ShowNum(155,80,sec1,1,RED);
                 LCD_ShowNum(165,80,sec,1,RED);        //秒

                 /*******dht11******/
                 get_temp();//读取温湿度
                 LCD_ShowNum(80,115,dht_t1,2,RED);        //显示温度整数
                 LCD_ShowNum(100,115,dht_t2,1,RED);        //显示湿度小数
                  LCD_ShowNum(180,115,dht_d1,2,RED);        //显示湿度整数
                 LCD_ShowNum(200,115,dht_d2,1,RED);        //显示湿度小数
   }
}

/*********************************************************

                                                                        DS1302

**********************************************************/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8 addr, u8 dat)
{
        u8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8 Ds1302Read(u8 addr)
{
        u8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8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8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数据处理***********************/
void pors(void)
{
                u8 dat1,dat2;
          Ds1302ReadTime();

    dat1=TIME[0]/16;   //对秒做进制处理
    dat2=TIME[0]%16;
    sec=(((TIME[0]/16*10)+(TIME[0]%16)))%10;
                sec1=(((TIME[0]/16*10)+(TIME[0]%16)))/10;

          dat1=TIME[1]/16;   //对分做进制处理
    dat2=TIME[1]%16;
    min=(((TIME[1]/16*10)+(TIME[1]%16)))%10;
                min1=(((TIME[1]/16*10)+(TIME[1]%16)))/10;

          dat1=TIME[2]/16;   //对小时做进制处理
    dat2=TIME[2]%16;
    hour=(((TIME[2]/16*10)+(TIME[2]%16)))%10;
    hour1=(((TIME[2]/16*10)+(TIME[2]%16)))/10;

                dat1=TIME[3]/16;   //对日做进制处理
    dat2=TIME[3]%16;
    ri=(((TIME[3]/16*10)+(TIME[3]%16)))%10;
    ri1=(((TIME[3]/16*10)+(TIME[3]%16)))/10;

                dat1=TIME[4]/16;   //对月做进制处理
    dat2=TIME[4]%16;
    yue=(((TIME[4]/16*10)+(TIME[4]%16)))%10;
    yue1=(((TIME[4]/16*10)+(TIME[4]%16)))/10;

                dat1=TIME[6]/16;   //对年做进制处理
    dat2=TIME[6]%16;
    nian=(((TIME[6]/16*10)+(TIME[6]%16)))%10;
    nian1=(((TIME[6]/16*10)+(TIME[6]%16)))/10;

                dat1=TIME[5]/16;   //对周做进制处理
    dat2=TIME[5]%16;
    zhou=(((TIME[5]/16*10)+(TIME[5]%16)))%10;
    zhou1=(((TIME[5]/16*10)+(TIME[5]%16)))/10;
}

/*********************************************************

                                                                        DHT11

**********************************************************/
/*****************************************/
void dht_init()
{
                int a;
                for(a=0;a<1000;a++)
                {
                        Delay1ms();
                }                                                                                                //DHT11上电前准备时间,大概1s
   dht_dat=1;             //  总线准备
}
uchar read_date()        //接收一个8位数据,先高位后低位
{
        uchar i,dat;
        for(i=0;i<8;i++)   //循环8次,把判断有“1”输入到dat中,然后输出一个八位的数据
        {
                dht_num=2;
                while((dht_dat==0)&&(dht_num++)); //dht_dat 数据线由DH11拉低准备发送数据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at=dat<<1;
                if(dht_dat==1)
                {
                        dht_num=2;
                        dat=dat|0x01;  //如果DQ的数据是高电平1,则把1放到dat的最低位
                        while((dht_dat==1)&&(dht_num++));
                }
        }
        return dat;
}

void get_temp()        //给DHT11一个开始信号,然后读取一次数据,共五个8位字节
{                int a;

                dht_dat=0;
                for(a=0;a<25;a++)
                {
                        Delay1ms();
                }
                dht_dat=1;        //单片机给起始脉冲信号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_dat=1;         //稍作延时,等待DHT11返回响应(响应为低电平)
                if(dht_dat==0)         //有响应才接收数据,否则不处理
                {
                                                dht_num=2;
                                                while((dht_dat==0)&&(dht_num++));
                                                dht_num=2;
                                                while((dht_dat==1)&&(dht_num++));
                                                dht_d1=read_date();
                                                dht_d2=read_date();
                                                dht_t1=read_date();
                                                dht_t2=read_date();
……………………

网友A(2020-11-15):
程序太垃圾了,

网友B(2023-01-31):
借用了delay、DS18B20和DHT11的程序,把DHT11.c文件里面的delay(1000)函数用delay.c文件中的Delay800ms()代替,delay(25)用3个Delay10ms()代替,delay(10)用户Delay10ms()代替即可,其余的没问题,good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