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驱动电磁阀和气泵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下怎么驱动6V电磁阀和6V气泵?
接法如下,我是打算使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然后继电器打开开关使电磁阀和气泵通电工作。单片机IO口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通电吸合,使得开关打在电磁阀和气泵上,6V电源通过气泵和电磁阀到地工作,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电磁阀和气泵停止工作。
我单独接电磁阀正常,但是接上气泵后,继电器经常会吸合一下又断开,不能一直吸合使气泵工作。求教大佬!!搞了两天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是不能使气泵工作!!我用5V电源给气泵供电就可以,但是实际电压为3V多,充气很慢,功率不足。

实物图:

网友A(2020-05-09):
看来您的电源无法同时驱动电磁阀和气动泵,因为两个设备汲取的电流超过了稳压器7805的输出。 您说使用5V驱动气动泵时,电压下降到3V左右。 显然,气动泵消耗的电流过多。 请检查泵的数据表,以确保其额定功率,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可能需要具有足够功率的单独电源来驱动泵。

网友B:
检查气泵和电磁阀的额定工作电流,如果超过电源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就不能正常工作。7805的输入电压6v也偏低。

网友C:
明显供电不足现象

网友C:
除了供电不足现象外极大可能就算电机干扰蛋骗鸡。

网友D:
p21信号不稳定,在程序设计时锁定此端囗,根据需要设定时长。

网友E:
可以有锂电池作为电源系统 满足负载的需求

网友F:
气泵单独用一个与它相匹配的电源。

网友G:
你本来就找到原因啦,还来这里问?原因: 就是供电功率不足!

网友H:
有电磁阀和气泵,应该是做血压计吧;
你选的电磁阀或气泵的功率有点大了。

网友I:
单片机与继电器之间加一级驱动(三极管就可以,看一下继电器驱动规格,即线圈是几伏电压)。

网友J:
7805的输入电压太低,不能满足7805的要求。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有电磁阀和气泵,应该是做血压计吧;
你选的电磁阀或气泵的功率有点大了。

大了?不过用3.3V的气泵好像充气很慢唉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来您的电源无法同时驱动电磁阀和气动泵,因为两个设备汲取的电流超过了稳压器7805的输出。 您说使用5V驱 ...

5V给气泵供电确实会消耗,我看液晶显示屏都变暗了。用6V可以单独让电磁阀工作,不能让气泵,气泵接上继电器闭合后又会跳开,这么说是6V的功率驱动不了气泵吗?可是我单独在单片机上引出一个6V接到气泵正极,气泵负极接地就可以工作,但是用单片机IO口驱动,继电器就会跳?实在想不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明显供电不足现象

供电不足吗?我电源输出是6V==1A,气泵工作电压是6V,电磁阀工作电压也是6V。可以单独让电磁阀工作却不能单独让气泵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与继电器之间加一级驱动(三极管就可以,看一下继电器驱动规格,即线圈是几伏电压)。

上面图我加油三极管了,继电器是5V

网友K:
我现在又连了一遍线路,设置一个按键控制IO口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就驱动电磁阀和继电器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按一下按键,继电器吸合又断开,按键按久一点,两个继电器都吸合,气泵通了,但是电磁阀又不通(明明继电器吸合了,应该通电的?)。
把气泵断开,单独用电磁阀,按键按一下电磁阀久会通。
始终是气泵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有电磁阀和气泵,应该是做血压计吧;
你选的电磁阀或气泵的功率有点大了。

气泵和电磁阀都是6V,我电源也是6V,功率大了吗?
可是我用3V的气泵,充气太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p21信号不稳定,在程序设计时锁定此端囗,根据需要设定时长。

应该是气泵问题吧。我使用电磁阀正常,IO口P20输出高电平电磁阀正常工作,气泵就不行,继电器吸合一下就跳开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气泵单独用一个与它相匹配的电源。

我这里不用电磁阀,就单独使用6V给气泵供电,继电器会跳,不懂为啥

网友K:
我刚才使用了12V的电源,还是一样,接上气泵继电器还是会跳。应该不是功率问题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刚才使用了12V的电源,还是一样,接上气泵继电器还是会跳。应该不是功率问题吧

电压不是唯一需要满足的,电流也要够才行。也就是功率要够

网友L:
哈哈哈,在你的气泵那块并联一个瓷片电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压不是唯一需要满足的,电流也要够才行。也就是功率要够

我查了下气泵功率是3~4W,电源是6V==1A,功率是够的,单独给气泵就是继电器会跳,我直接接6V电源和gnd气泵是可以工作,主要是不知道在三极管继电器驱动部分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M:
在8050基极接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查了下气泵功率是3~4W,电源是6V==1A,功率是够的,单独给气泵就是继电器会跳,我直接接6V电源和gnd气 ...

1、三极管基极电阻太大,
2、6v电压不能用于7805,
3、12v电源输出电流不能小于电路总电流的需求(不是功率,是电流)

网友N:
以我的鄙见,我认为用8550驱动就可以了,他可以承受1.5A电流,注意事项以我的寡见,就是要在你那电动机那里反接个1n4148保护三级管。我是菜鸟,略知皮毛,仅供参考

网友O:
请不要使用7805芯片,效率太低,可以使用LM2596模块,高效率供电,直接12V/9V(路由器电源)转换一下,给所有用电设备供5V就可以了,LM2596是开关电源,电流可以达到3A,7805是线性电源,差距巨大,或者直接换个5V/2A充电器也行,不用降压了

网友P:
都知道是供电有问题了,还拿破烂电源去折腾。。。。
有示波器的话检查各个点的电压波动情况,没有示波器的话用指针万用表测电压看看指针摆动情况,这个不难找到问题。别说你连万用表都没有。。。
简单说就是气泵(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导致电压整体被拉低,低到单片机让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这里气泵的启动电流也用万用表测测就了解了。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可能是正常运行时电流的好几倍。。。看看你用的电源那可怜的1a的输出,你还觉得电源功率足够?
还有,看你用的这种插接式的电线,就算你电源功率再大也不行,这种插接式的接线,接触电阻有多大你有测过吗?
一般的单片机控制其他高电压高电流的外设都是要把两者电源隔离开(不共电源也不共地),你难道没试过单独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Q:
供电功率不足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以我的鄙见,我认为用8550驱动就可以了,他可以承受1.5A电流,注意事项以我的寡见,就是要在你那电动机那里 ...

当时我是用这种方法,结果不行。后面用继电器不得后又换回这种方法,结果得了,很奇怪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请不要使用7805芯片,效率太低,可以使用LM2596模块,高效率供电,直接12V/9V(路由器电源)转换一下,给所 ...

感谢意见,不过我要用到6V电源和5V电源,所以使用6V是适配器电源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三极管基极电阻太大,
2、6v电压不能用于7805,
3、12v电源输出电流不能小于电路总电流的需求(不是 ...

可能是电流问题,我不用继电器了,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可以实现了,感谢。另外为啥不能用7805?我要用到6V电源和5V电源,所以想到用7805稳压到5V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P:
都知道是供电有问题了,还拿破烂电源去折腾。。。。
有示波器的话检查各个点的电压波动情况,没有示波器的 ...

大佬!感觉你分析的很详细!!不过我没有使用继电器了,直接使用三极管驱动又能工作了。由于时间问题,继电器这些问题暂时不管先了,还是很感谢,分析得挺好

网友K:
现在问题算暂时解决了,很感谢各位热心网友,提出很多详细分析。我原来是使用三极管直接驱动的,后面发现驱动不了所以换成继电器,结果继电器也出现问题,原因大家都提出详细的分析了,应该就是功率不足了,驱动电磁阀可以,但是气泵不行,应该是气泵电流较大,而我使用的是6V==1A的电源。大家还提出我7805的使用,使用继电器把单片机电源和其他电源独立开等问题。
经过几天弄不明白继电器那种方案为什么驱动不了气泵后,我又用回了直接使用三极管驱动的方法(如图),搞了下居然又可以了。由于做的是小玩意,时间问题就没有去弄清楚使用继电器驱动那种方案出现的问题了,但是好多大佬分析的很详细,我看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学到很多,很感谢大家!!

网友K(2021-03-25):
引用 网友K:
现在问题算暂时解决了,很感谢各位热心网友,提出很多详细分析。我原来是使用三极管直接驱动的,后面发现 ...

时隔接近一年,再次接触这个东西。发现并不是什么气泵电压或者电流不够的问题。也不是三极管驱动或者继电器的问题。
最近发现开定时器中断的时候,气泵只响一下就停止工作,关闭中断却可以正常工作。说明问题出现在定时器程序当中。原因是定时器程序逻辑有问题,在某个位置将P21置位为1了。需要好好检查程序逻辑问题啊

网友R:
1. 你6V给7805供电根本不行,因为输出电压刚好在5V(不足5V)的边缘,输出电流也会非常的小,建议供电7V以上
2. 你6V的气泵用7v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单独供电,从7805输入取电也可以
3. 单片机控制感性设备,一般都是用光耦隔离,单片机IO低电平驱动光耦,光耦接MOS或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当然我看不清楚你的继电器模块是否有光耦,如果有,那么直接接上即可,继电器也没看清楚多少伏特的,如果继电器是5V的那么继电器的电流是65mA左右,7805完全没问题
4. 驱动气泵的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太大,会导致三极管CE之间的电压变大,不会饱和,气泵的电压自然很低,一般取820~2K之间

网友S(2023-04-12):
看到了你最后的这个电路,你用的8550pnp能导通吗,你的IO口电压5v意味着无论输出高低电平 气泵和电磁阀都是导通的呀,那个8550应该关不掉电流才对呀

网友T:
7805的最小压差为2V,所以输入端至少也要7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