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三个串口接收中断同时打开的问题

楼主(2020-05-09):
我配置了三个串口中断同时打开,串口一串口三能够接收,串口二就接受不了,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指点。下面是UART的c和h文件和main文件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define USART_REC_LEN     200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200
#define EN_USART1_RX    1  //使能(1)/禁止(0)串口1接收
#define EN_USART2_RX    1  //使能(1)/禁止(0)串口1接收
#define EN_USART3_RX    1  //使能(1)/禁止(0)串口1接收

extern u8  USART1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16 USART1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extern u8  USART2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16 USART2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extern u8  USART3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16 USART3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如果想串口中断接收,请不要注释以下宏定义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void USART3_init(u32 bound);
#endif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1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1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1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1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1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1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1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1_RX_BUF[USART1_RX_STA&0X3FFF]=Res ;
     USART1_RX_STA++;
     if(USART1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1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endif

#if EN_USART2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2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2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2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2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2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3FFF]=Res ;
     USART2_RX_STA++;
     if(USART2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2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endif

#if EN_USART3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3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3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SART3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Config;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USART_DeInit(USART3);//?′??

//TX RXò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USART_InitStructure);
//NVIC????????
NVIC_InitConfig.NVIC_IRQChannel=USART3_IRQn;
NVIC_InitConfig.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Config.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Config.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Config);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3,ENABL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3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3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3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3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3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3FFF]=Res ;
     USART3_RX_STA++;
     if(USART3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3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endif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Bsp.h"
#include "LcdApi.h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1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ART3_init(9600);
USART2_init(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3_RX_STA&0x8000)
  {
   len=USART3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3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3_RX_STA=0;
  }

  if(USART2_RX_STA&0x8000)
  {
   len=USART2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2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2_RX_STA=0;
  }
}
}

网友A:
是否PA2,PA3有硬件冲突,我试串口二接收,发送正常。

网友B:
你用的是103?
USART2的时钟源: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使能USART2,C时钟
不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都告诉你了RCC_APB1Periph_USART2,你还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

网友C:
你把USART2的抢先优先级调成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PA2,PA3有硬件冲突,我试串口二接收,发送正常。

没有冲突啊,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加还是不行。

网友D:
是否PA2,PA3有硬件冲突,多试试串口二接收,发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103?
USART2的时钟源: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使能USART2, ...

对的,我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103?
USART2的时钟源: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使能USART2, ...

另外,你三个串口接收长度都用一个变量USART_REC_LEN会出问题的。应该各自用各自的接收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三个串口接收长度都用一个变量USART_REC_LEN会出问题的。应该各自用各自的接收长度。

谢谢,好的,我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