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SL2561光强传感器供电问题

楼主(2020-05-09):
我用的STC89C52控制TSL2561光强传感器,
光强传感器焊在电路板上后,
在LCD上显示一个定值,改变环境光照,
数值还是不变,程序部分应该OK.后查说明书,它的工作电压是3.3v(TMB封装),但我全是是5v供的电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让它正常工作吗 ?(惨状万分)

光强显示定值

光强显示定值

网友A:
没有烧坏吧,没有的话外部供电,然后共地。

网友B:
需要将5V转为3.3V电压,你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如果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颗3.3V稳压管进行稳压;如果电流大一点的话可以用电阻分压或者LDO进行(选用电阻需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楼主:
感谢回复, 办法是看懂了  可我这边应该不方便实现, TSL2561是焊在电路板上了   电路已经做成板子了  好像不好在串电阻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烧坏吧,没有的话外部供电,然后共地。

应该没坏  但TSL2561是贴片封装 特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将5V转为3.3V电压,你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如果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颗3.3V稳压管进行稳压;如果电流大 ...

感谢回答, 我这边情况有点复杂, 电路已经做成电路板了 而且TSL2561是贴焊在板子上的 ,外部处理有点难弄... 还有招吗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我刚刚挨个回复 怎么没显示出来,

网友C:
死马当活马医的话,可以降低外部供电电压到4.2-4.5之间,具体要自己试,一般5v器件电压稍低还可工作。还不行的话可以飞线,就是用刀片切断那个传感器的供电线,然后外接3.3v的电给它。

网友D:
在TSL2561电源VDD上增加两个表面贴装的1N4148二极管,以将5V降低至约3V。 如果空间允许,切割PCB铜走线并串联焊接两个1N4148。 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马当活马医的话,可以降低外部供电电压到4.2-4.5之间,具体要自己试,一般5v器件电压稍低还可工作。还不 ...

收到,稍微降低些电压 其他元件不至损坏吧? 是不是只有超工作电压才可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TSL2561电源VDD上增加两个表面贴装的1N4148二极管,以将5V降低至约3V。 如果空间允许,切割PCB铜走线并串 ...

是个办法,可地方确实有点小  我这把图放帖子里   你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可地方确实有点小  我这把图放帖子里   你看下

U4放的就是TSL2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