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原理图导入AD footprint not found

楼主(2020-05-09):
问题如题

网友A:
怎么全是错误

网友B(2020-09-22):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在proteus中需要将对应的名称改成AD对应的名称,否则不能识别!
具体惭怍参考如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cc ... d7c1c709a10b54.html

网友D:
检查过封装路径没有

网友E:
pcblib没有导入就会这样喽。
导入原理图后,pcblib也要检查一遍。

网友F:
应该是封装路径放的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