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讯程序

楼主:
实现一个单片机串行接口双机通讯测试系统。系统中,发送和接收各用一个单片机实现,成为甲机和乙机。甲机作为发送端,连接一个按键,乙机作为接收端,连接一个LED数码管。将甲机的按键次数发送给乙机。(0-9,如果按键次数超过9,从0继续)。要求在乙机上显示发送的数据。甲机的发送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S=P0^0;
unsigned char count;
key()
{
unsigned int k;
if(S==0)
{
for(k=0;k<1200;k++);
if(S==0){
count++;
if(count==10)count=0;
while(!S);
}
}
}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40;
PCON=0x00;
count=0;
while(1)
{
key();
SBUF=count;
while(!TI);
TI=0;

}
}
乙机接收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code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main()
{
unsigned char i;
SCON=0x4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while(1)
{
REN=1;
while(RI==0);

i=SBUF;
P0=tab[ i];
RI=0;

}
}

网友A(2020-05-10):
不错。正需要这种方案。先测试一下。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程序运行没有反应,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程序运行没有反应,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程序无误的话,可能是数码管出现问题,换一个数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程序运行没有反应,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7SEG-MPX1-CA或者CC都试试,程序,电路图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只能是数码管选错造成。

网友D:
请问这样的怎么写?
实现双单片机通信,一个单片机有4按键输入,分别代表数字1,2,3,4。按下按键后识别并通过串口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收到后在LED上显示,并将数据再回传。

网友E(2021-03-09):
感谢楼主分享,双机通讯仿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