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hc-06常用指令与Arduino程序

楼主:
蓝牙模块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直接串口操作,无需额外的库文件。
首先还是先看看模块长什么样子:

【注意蓝牙的工作电压】这个模块兼容3.6-6V电压,所以我接在5V电压上使用。
首先是对蓝牙模块进行设置,我是用TTL转接口连接到电脑上,通过AT指令进行设置的。
蓝牙与ttl的连接:GND-GND ; VCC - 5V ; TX - RX ; RX - TX。

连接上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指令。
常用指令如下:
1、设置蓝牙名称:AT+NAME后面直接跟着写蓝牙名称
2、设置配对码:AT+PIN后面直接跟着写配对码
3、设置波特率:AT+BAUD后面直接跟着写波特率编号,编号如下:
        1——1200
        2——2400
        3——4800
        4——9600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9——230400
4、设置串口停止位:AT+STOP后面跟0、1(0:1停止位;1:2停止位;默认为0)
5、设置串口校验位:AT+PARI后面跟0、1、2(0:无校验;1:奇校验;2:偶校验;默认为0)
6、软件重启 (500ms  后重启): AT+RESET
7、软件重置 (500ms 后恢复默认设置):AT+DEFAULT
8、设置上电是否进入低功耗 (可配对):AT+PWRM后面跟0或1(0:进入低功耗;1:正常工作;默认为1)
9、进入低功耗:AT+SLEEP
10、设置/查询—主/从模式:AT+ROLE后面跟0或1(0:从设备;1:主设备;默认为0)
11、搜索蓝牙设备(主模式指令):AT+INQ
12、显示搜索到的蓝牙设备 (主模式指令):AT+SHOW
13、连接远端设备(主模式指令):AT+CONN后面跟搜索的 0~8 设备序号
14、设置模块功率:AT+POWE后面跟0、1、2、3(0:-23dB;1:-6dB;2:0dB;3:+4dB;默认值为2)
15、帮助:AT+HELP
本次测试的为HC-06从机,仅需设置以下几个选项即可:
1、设置蓝牙名称为GodKing:AT+NAMEGodKing
2、设置配对码123123:AT+PIN123123
3、设置波特率19200:AT+BAUD19200
好了,设置完毕,手机蓝牙搜索连接一下试试,OK
下面开始接到arduino板子上测试了。
接线方法跟ttl一样:GND-GND ; VCC - 5V ; TX - RX ; RX - TX。
代码如下,试试效果吧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9200); //蓝牙串口开始工作,波特率为19200
  pinMode(4,OUTPUT);//设置数据指示灯,收到数据后闪烁
  delay(1000);
}
void loop() {
  String shuju=Serial.readString();
  if (shuju == "one")//收到指令“one”时闪烁一次
  {
    digitalWrite(4,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4,LOW);
    }
  if (shuju == "two")//收到指令“two”时闪烁两次
  {
    digitalWrite(4,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4,LOW);
    delay(200);
    digitalWrite(4,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4,LOW);
     }
delay(500);
}

网友A(2022-10-19):
HC-06的RX引脚到开发板的TX引脚,不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