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频率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0-05-09):
求解,频率的计算公式,能帮我举个例子好吗,谢谢

网友A:
频率=秒/周期,以市电为例,周期=20ms,频率=1/0.02=50Hz。

网友B:
F(HZ)=1/T(ms)

网友C:
频率= 1 /周期

网友D:
频率是1秒内切换的次数,所以频率F=1/T
如果是角频率的话,就是1秒内转动的角度,还要在频率的基础上乘以2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