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定制幻彩灯带,需要自配电容电阻贴片,我想知道怎么算出电阻??

楼主(2020-05-09):
麻烦各位大神,前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根据你的灯的限制电流和灯的电压算出来吧,
如 灯最大电流5mA  你的电压为5v
电阻就得5v/5mA=1k

网友B:
每个LED都有其最大电流Im和电源电压V的规格,计算公式为:(V-0.7)/ Im =电阻。 例如,施加到LED的电压为5V,并且LED电流不能大于10mA,则最小电阻为(5-0.7)/0.01 = 43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