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焊台电源供电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20-05-09):
T2焊台正常用了几周,昨晚出故障:启动加热,1秒熄屏,过几秒屏亮加热,再熄屏,如此反复。
电源用的是WORX 2A20V 2A14.4V的快充,左上部分是24V,左中下经两个NMOSMCU控制输出20V给电池充电,为什么是两个?各个NMOS功能怎么分配不知道。
测试经过:拆开后,焊除下黄线(电池供电线),正常,再焊上下黄线时正常加热,装盒后又故障!
换日本K头正常加热,换回国产KU头,熄屏故障。反复换头试验,日本K正常,国产KU故障!
板不装盒子,有时KU也能正常!
测量KKU头电阻冷8Ω,热19Ω,基本一致。故障时换全新KU头也不能加热。
测电压,开机24V1秒后熄屏,电压接近0
插入电池,一并充电,24V档供电加热,电压反复跳17V、20V报警,充电灯不能一直稳定,会熄灯2秒再亮。切换到电池,能18V正常加热。
估计可能的故障点:
1、某焊点松,大电流时电压速降为无
2、电源的过流保护动作,以为输出短路,关闭输出
3、某元件劣化,如大电容、电流采样电阻,导到过流保护动作
4、其它原因
请教大神,故障点会在哪里?怎么改进让电源34A短时间电流也能稳定输出?

网友A:
MOS用来做为电池保护的吧,防止过充和过放,可以百度电池保护电路。你说的可能故障点第三点可能性大

楼主:
  烦请给点建议,是排除故障范围的方法也好,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用来做为电池保护的吧,防止过充和过放,可以百度电池保护电路。你说的可能故障点第三点可能性大

谢谢!就怕处理第3点,还不好定位故障

网友B:
也许你需要隔离测试案例,不要一次进行很多测试。例如,当你更换KU头时,故障会显示出来,然后当你使用K头时,故障就不会出现,你能否将K头保留并重新装壳并保持 它会运行一段时间以检查故障是否发生。 如果在更换K头后焊台能够正常工作,则这是导致故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需要隔离测试案例,不要一次进行很多测试。例如,当你更换KU头时,故障会显示出来,然后当你使用K头 ...

谢谢!昨晚电源爆炸了,现在换很多元件中

网友C:
我的烙铁也出了问题,加热不稳定显示的数字也是乱跳,也不整明白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烙铁也出了问题,加热不稳定显示的数字也是乱跳,也不整明白哪里问题

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或者用12V~18V(如主控要求12~24V)电池测试,如果稳定,则说明主控是好的,是电源功率不够。
我的是外壳已做好,想将就这个50W的电源强行用的(铭牌14.4~20V 2.0A),原则上不会烧,只是OLP动作的可能性大。T12冷态65W左右,3A多*24V。

楼主:
结贴,已解决。
但不知道怎么让此贴出现“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