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传感器校正的问题

楼主(2020-05-09):
1kg的称重传感器,去皮清零后,使用200g的砝码进行校正,之后称重砝码是200g,称重100g砝码是103g,称重50g砝码是53g,如果用100g砝码校准后,称重100g砝码是准确的,但是称重其它的砝码就又不准确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呢?
请教过别人之后,说是利用y = kx + b这个公式,这个公式里的k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换系数,y 就是转换输出的值,x就是实际的砝码重量值,那么这个b是什么值呢?这个公式怎么具体应用到校准里呢?

网友A:
X :法码值;Y :称出的显示值。
多组数据后,可计算出 K 和 B ,然后代入公式写在程序里,就是将你现在的显示值当作 X 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后显示 Y 。说明一下:X 和 Y 值取得越多算出来的 K 和 B 修正后的值就越接近真实值。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A:
X :法码值;Y :称出的显示值。
多组数据后,可计算出 K 和 B ,然后代入公式写在程序里,就是将你现在的 ...

好的,多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