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HT68F系列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20-05-09):
最近做研发,需要用到和泰的单片机(主要是便宜),然后自己去网上下载了一些例程和资料,但是发现编写方式和STM32差不多,都是一个C文件和一个H文件组成,甚至有些大佬将汇编常用的关键指令在H文件用宏定义封装乘普通函数可以调用,后来想看完整的工程才发现,例程没有uvprojx文件,也就是他们不是用keil编写的,他们的工程名字后缀我觉得可能是pjt(个人猜测)。我想问一下各位用过HT68F系列单片机的大佬们。这种单片机的编程用什么软件,能用keil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大佬们能提供一个空白模板的话,更是万分感谢。

网友A:
合泰有自己的开发环境HT-IDE3000,去官网下载一个就可以了,合泰是低端的单片机,性能并不稳定,C编译的效率也不高,对于合泰的8位机,原则是能用汇编就用汇编,实在不会再用C,这一点和STC的单片机是相反的
合泰的下载器也是专用,大概400块一个,网上有卖,超过400块的不买
烧录的时候要选择对应的封装和型号,STC只要型号对应了就可以,合泰就不一样
仿真器450块左右,用处不大,不推荐买,不是OTP型单片机最好不要仿真,OTP仿真IC500多块一个......
用C的话,因为合泰的堆栈是硬件堆栈,所以,不能使用递归函数,合泰有自己C函数和数据,和标准C是不一样的
合泰的汇编指令好像是65条,不多,有汇编基础的推荐学一下
好像就记得这么多了

网友B:
那个宝买个合泰的核心开发板,附送全套资料,这样解决问题不是更快?

网友C:
HT-IDE3000厂家提供,不能用keil.

网友D:
没用过这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