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数码显示(汇编语言)含仿真程序,实物焊接图

楼主(2020-05-09):
本设计为基础项目实现,不同之处采用的是汇编语言并附有设计文档以及实物焊接图供大家学习参考。附件中有仿真图以及程序。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单片机技术已经普及到了我们的生活,工作,科研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本文将介绍基于单片机控制的动态数码显示,00-99计数器的设计
一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片机控制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单片机技术已经普及到了我们的生活,工作,科研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其中动态数码显示技术以及00-99计数器就是典型例子,但是人们对它的要求越来越高,要为现代人们的工作,科研,生活,提供更好的更方便的设施就需要从单片机技术入手,一切向着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控制方向发展。
   本设计所介绍的动态数码显示,00-99计数器在许多数码显示技术相比与传统数显,具有读数计数方便,显示内容自由多样化,应用方面有较为广泛的应用。该设计控制器使用AT89S52,能够实现动态数显以及00-99计数器的功能。
二 单片机阐述
本次实验共采用了单片机最小系统,p0口,以及p2口,下述内容将对以上部分进行阐述。
单片机
最小系统,也叫做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原件组成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三要素就是电源、晶振、复位电路RST/Vpd(9
脚):复位信号输入端。晶振工作时,在此引脚上保持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
XTAL119脚)/XTAL218脚):内部振荡器的输入端,接外部晶振;如果采用外部时钟,XTAL2引脚连外部时钟,XTAL1引脚要悬空。
P0口:P0口是一组8位漏极开路型双向IO口,也即地址/数据总线复用口。作为输出口用时,每位能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8TTL逻辑门电路,对端口写“1”可作为高阻抗输入端用。  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或程序存储器时,这组口线分时转换地址(低8位)和数据总线复用,在访问期间激活内部上拉电阻。  FIash编程时,P0口接收指令字节,而在程序校验时,输出指令字节,校验时,要求外接上拉电阻。
P2 口:P2 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P2 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
TTL 逻辑电平。对P2 端口写“1”时,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高,此时可以作为输入口使用。作为输入使用时,被外部拉低的引脚由于内部电阻的原因,将输出电流(IIL)。
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或用16位地址读取外部数据存储器(例如执行MOVX @DPTR) 时,P2 口送出高八位地址。在这种应用中,P2 口使用很强的内部上拉发送1。在使用8位地址(如MOVX @RI)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2口输出P2锁存器的内容。
flash编程和校验时,P2口也接收高8位地址字节和一些控制信号。
动态数码显示设计任务
采用动态扫描的方法显示五位字符串,12345”和“HELLO

1.设计方案和原理分析
原理分析:所谓动态数码扫描显示技术就是指:多位数码管采用“并联”动态接口,通过对各数码管轮流循环点亮,实现多位数码显示。
当循环扫描显示频率较高时,利用人眼的暂留特性,看不出闪烁显示现象。
p0端口接动态数码管的段码,p2端口接动态数码管的数位选择端,p1.7接一个开关,当开关接高电平时,显示“12345”字样;当开关接低电平时,显示“HELLO”字样。
项目1动态数码-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单片机80c51
1
2
40P芯片座子
1
3
四联体共阴数码管
2
4
晶振12M
1
5
瓷片电容30PF
2
6
极性电容10uf
1
7
排阻3k9脚)
1
8
轻触开关
1
9
电阻10k
2
10
通用焊接电路板15cm*20cm左右
1
“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AD0-P0.7/AD78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h端口上;
“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A8-P2.7/A158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8端口上:
“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7端口用导线连接到“查询式键盘”区域中的SP1端口上;
3. 软件设计
动态扫描方法。动态接口采用各数码管循环轮流显示的方法,当循环显示频率较高时,利用人眼的暂留特性,看不出闪烁显示现象,这种显示需要一个接口完成字形码的输出(字形选择),另一接口完成各数码管的轮流点亮(数位选择)。
在进行数码显示的时候,要对显示单元开辟8个显示缓冲区,每个显示缓冲区装有显示的不同数据即可。
对于显示的字形码数据我们采用查表方法来完成。
汇编源程序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JB    P1.7,DIR1
MOV   DPTR,#TABLE1
SJMP     DIR
DIR1:
MOV    DPTR,#TABLE2
DIR:
MOV   R0,#00H
MOV   R1,#0FEH
MOV   R2,#0DFH
NEXT:
MOV   A,R1
MOV   P2,A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LCALL    DAY
INC    R0
RL     A
MOV    R1,A
CJNE    R1,#0DFH,NEXT
SJMP    START
DAY:
MOV    R5,#2
D2:
MOV           R6,#5
D1: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TABLE1:
DB    3FH,06H,5BH,4FH,66H,6DH
TABLE2:
DB    76H,79H,38H,38H,3FH,00H
END

仿真,程序,焊接图

网友A:
大佬  ,为啥仿真图运行不了?

楼主(2020-06-12):
引用 网友A:
大佬  ,为啥仿真图运行不了?

按按键才会变化呀,实在不行重新加载hex文件,我这里显示是没有问题的,仔细看一下文章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