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0-99计数器项目(汇编语言)含Proteus仿真程序,焊接图

楼主(2020-05-09):
基础项目设计,区别在于此次设计采用汇编语言,内含设计报告,仿真,程序以及实物焊接图
上电时,数码管显示为
00。
利用单片机来制作一个手动计数器,在单片机的管脚上接一个轻触开关,作为手动计数的按钮,用单片机的I/O口接数码管,作为计数器,进行加计数显示。
计数器计数到99后,再按计数按钮,则数码管从00重新开始计数。
1. 设计方案和原理分析
芯片主要特性
MCS-51兼容
4K字节可编程闪烁存储器
寿命:1000写/擦循环
数据保留时间:10年
全静态工作:0Hz—24Hz
三级程序存储器锁定
128*8位内部RAM
32可编程I/O线
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5个中断源
可编程串行通道
低功耗的闲置和掉电模式
片内震荡器和时钟电路
管脚说明:
电源引脚
Vcc(40脚):典型值+5V。
Vss(20脚):接低电平。
外部晶振
XTAL1、XTAL2分别与晶振两端相连接。
输入输出口引脚:
P0口:I/O双向口。作输入口时,应先软件置“ 1”。
P1口:I/O双向口。作输入口时,应先软件置“ 1”。
P2口:I/O双向口。作输入口时,应先软件置“ 1”。
P3口:I/O双向口。作输入口时,应先软件置“ 1”。
控制引脚:
RST、ALE/-PROG、-PSEN、-EA/Vpp组成了MSC-51的控制总线。
RST(9脚):复位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
ALE/-PROG(30脚):地址锁存信号输出端。
第二功能:编程脉冲输入。
-PSEN(29脚):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信号。
-EA/Vpp(31脚):外部程序存储器使能端。
第二功能:编程电压输入端(+21V)。
AT89C51单片机的P口特点:
P0口: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输出型双向I/O端口。作为输出端口时,每位能以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8 个TTL输入,对端口写1时,又可作高阻抗输入端用。在访问外部程序或数据存储器时,它是时分多路转换的地址(低8位)/数据总线,在访问期间将激活内部的上拉电阻。
P1口:P1口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端口。P1口的输出缓冲器可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方式)4个TTL输入。对端口写1时,通过内部的上拉电阻把端口拉到高电位,这时可作输入口。P2口作输入口使用时,因为内部有上拉电阻,那些被外部信号拉低的引脚会输出一个电流(Iil)。
P2口:P2口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端口。P2口的输出缓冲器可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方式)4个TTL输入。对端口写1时,通过内部的上拉电阻把端口拉到高电位,这时可作输入口。P2口作输入口使用时,因为内部有上拉电阻,那些被外部信号拉低的引脚会输出一个电流(Iil)。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时和16位外部地址的外部数据存储器(如执行 MOVX @DPTR)时,P2口送出高8位地址。在访问8位地址的外部数据存储器(如执行 MOVX @RI)时,P2口引脚上的内容(就是专用寄存器(SFR)区中的P2寄存器的内容),在整个访问期间不会改变。
P3口:P3口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端口。P3口的输出缓冲器可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方式)4个TTL输入。对端口写1时,通过内部的上拉电阻把端口拉到高电位,这时可作输入口。P3口作输入口使用时,因为内部有上拉电阻,那些被外部信号拉低的引脚会输出一个电流(Iil)。
排阻的作用
所谓排阻就是若干个参数完全相同的电阻,它们的一个引脚都连到一起,作为公共引脚。其余引脚正常引出。所以如果一个排阻是由n个电阻构成的,那么它就有n+1只引脚,一般来说,最左边的那个是公共引脚。它在排阻上一般用一个色点标出来。排阻一般应用在数字电路上,比如:作为某个并行口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用。使用排阻比用若干只固定电阻更方便。
排阻有a型和b型的区别
a型排阻的引脚总是奇数的。它的左端有一个公共端(用白色的圆点表示),常见的排阻有4、7、8个电阻,所以引脚共有5或8或9个。
b型排阻的引脚总是偶数的。它没有公共端,常见的排阻有4个电阻,所以引脚共有8个。
排阻的阻值读法如下:“103”表示:10kΩ,“510”表示:51Ω。以此类推常用于显示数码管。
项目4计数器-
备注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单片机80c51
1个
2
40P芯片座子
1个
3
共阴数码管
2个
4
电阻330
1个
5
电阻50
2个
6
轻触开关
1个
7
排阻3k7R8脚)
1个
8
通用焊接电路板15cm*20cm左右
1个
9

10

1“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AD0-P0.7/AD7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四路静态数码显示模块”区域中的任一个a-h端口上;要求:P0.0/AD0对应着a,P0.1/AD1对应着b,……,P0.7/AD7对应着h。
2“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A8-P2.7/A15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到“四路静态数码显示模块”区域中的任一个数码管的a-h端口上;
3“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7/RD端口用导线连接到“独立式键盘”区域中的SP1端口上
汇编源程序
Count                EQU 30H
SP1                  BIT P3.7
                     ORG 0
START:               MOV Count,#00H
NEXT:                MOV A,Count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WT:                  JNB SP1,WT
WAIT:                JB SP1,WAIT
                     LCALL DELY10MS
                     JB SP1,WAIT
                     INC Count
                     MOV A,Count
                 CJNE A,#100,NEXT
                 LJMP START
DELY10MS: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仿真,程序,焊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