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天然气报警器 出现的问题

楼主:
如题,第一次接触proteus软件,要完成家用天然气报警器设计,但是仿真时,只有LCD1602上行显示436ppm,下行是预设报警浓度值显示000ppm。无论怎么滑动变阻器滑块(用滑变代替了MQ-2传感器),LCD上行值不会变,而且电路中报警、风扇、继电器模块也没有运行提示,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
附上我画的图,请大神帮我看看,如果图没错,那我就可以确定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A(2020-05-10):
主要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图中三极管Q2、Q3的E、C极都接反了,D4没有电源回路。根据楼主描述的现象程序肯定也有问题。

网友C:
上次的帖子,图回复发不出来,重新发了。。。谢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