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单片机+485通讯+PELCO-D协议 数据传输残缺

楼主(2020-05-09):
/************************************
                        UART串口中断
************************************/
void UART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字节
        {
                RI = 0;
                if(datebuf_i<sizeof(DateBuf))  //DateBuf是用来存储接收到的信息的数组。长度可随协议手动更改
                {
                        DateBuf[ datebuf_i++ ] =SBUF; //将接收缓冲区的信息按位写入到数组中
                }

                DelayXs(2);
        }
        if(TI)
        {

                TI = 0;
        }

}

这是中断接收部分的代码。已经确定和排除的是波特率没有问题。硬件系统没有问题。
unsigned char  Date_TF(unsigned char * buf)
{
        int a;
        u8 a1;
        u8 b;
        u8 i=0 ;
        u8 date_tf;
        if(buf[0] ==0xff)
        {
                if(buf[1] == 0x01)
                {
                        if(buf[2] == 0x00)
                        {

                                if(buf[3] == 0x00)
                                {
                                        if(buf[4] == 0x00)
                                        {
                                                if(buf[5] == 0x00)
                                                {
                                                        if(buf[6] == 0x00)
                                                        {
                                                                relay_zheng();
                                                        }
                                                }
                                        }
                                }
                        }

//                        b = buf[6];
//
//                        for( i=1;i<5;i++ )
//                        {
//                                a1=buf[i];
//                                a +=a1;
//                        }
//                        if(a == b)
//                        {
//                                tf = 1;
//                                relay_stop();//测试
//                        }
                }
        }
        return date_tf;
}

这是发现问题后一步步检测出来的接收到的信息。只有前两个是正确的。后面的都是错误的。
另外,再中断接收函数中,必须放延时函数,要不然就什么都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