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DS3231+ds18b20温度传感器+有字库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20-05-09):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isplaytime.h"
#include "dashuzi.h"
const char chHex[16] = "0123456789ABCDEF";
/********************************************************************************************************************
  以下为GPS部分定义 (如果纯为显示GPS信息只需要定义变量RsBuf[80]就够了,两个结构体可以不要,边解析边显示  )
********************************************************************************************************************/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char seg_count;             /**  逗号计数器 **/
uchar byte_count;            /**  位数计数器 **/
uchar mode;                  /**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
uchar buf_full;              /**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
typedef xdata struct
{
    uchar TIME[10];
    uchar VA[2];
    uchar WD[11];
    uchar WDNS[2];
    uchar JD[12];
    uchar JDWE[2];
    uchar DATE[9];
} GPS_GPRMC;
GPS_GPRMC  gps;
typedef xdata struct    /** 作时区转换时需要用到年、月、日进一 **/
{
    uchar Hour;
    uchar Min;
    uchar Sec;
    uchar Day;
    uchar Mon;
    uchar Year;
} TIMER;
TIMER Timer;
char idata RsBuf[80];     /**  全局变量 **/
void InitBp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TCToLocal(TIMER *GPS_DataTmp);
/****   以上为GPS部分定义  ***************************************************/
/*--------------------定义按键-----------------------------------------------*/
sbit K1  = P1 ^ 6; //K1-进入设置;GPS模式下为强制校时
sbit K2  = P1 ^ 5; //K2-调时模式下为 加
sbit K3  = P1 ^ 3; //K3-调时模式下为 减;运行模式下为背景灯控制
sbit K4  = P1 ^ 4; //K4-调时模式下为 确认、返回  ;运行模式下为DS3231与GPS运行界面切换
sbit BLK = P2 ^ 3; //液晶背光控制输出,低电平有效,PNP三极管控制。
sbit Bell_Out  = P1 ^ 7;
/*---------------------函数声明------------------------------*/
void DelayM(uint);
void Delay(int);
void ds_w(void);
void GetDS3231(void);
void Conver_week(uchar year, uchar month, uchar day);
/*-----------------------------定义全局变量------------------------------*/
bit q = 0, w = 0; //调时标志位
uchar yy, mo, dd, xq, hh, mm, ss, month_moon, day_moon, week, tiangan, dizhi, moontemp1, moontemp2; //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signed char address, item, max, mini;
/*-----------------------------延时函数 1MS/次-------------------------------*/
void DelayM(uint a)
{
    u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日期、时间设置函数-----------------------------*/
void tiaozheng(void)
{
    yy = read_random(DS3231_YEAR);
    mo = read_random(DS3231_MONTH);
    dd = read_random(DS3231_DAY);
    week = read_random(DS3231_WEEK);
    lcm_w_test(0, 0x80);
    lcm_w_word("20");           //显示内容字符20
    lcm_w_test(1, yy / 10 + 0x30);  //函数参数1,代表本行写数据,YY/10+0X30得出年十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送显示
    lcm_w_test(1, yy % 10 + 0x30);
    lcm_w_word("年");
    lcm_w_test(1, mo / 10 + 0x30);
    lcm_w_test(1, mo % 10 + 0x30);
    lcm_w_word("月");             //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文字 月
    lcm_w_test(1, dd / 10 + 0x30);
    lcm_w_test(1, dd % 10 + 0x30);
    lcm_w_word("日");           //显示字符 日
    if(read_random(DS3231_HOUR) != hh)   //如果程序中的小时与1302芯片中的不同,
    {
        hh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刷新程序中的小时数据
    }
    lcm_w_test(0, 0x91);         //第一个参数0,表示本行写入LCM的是指令,指定显示位置88H(第三行左端)
    lcm_w_test(1, (hh / 10) + 0x30); //显示十位
    lcm_w_test(1, hh % 10 + 0x30);  //显示个位
    lcm_w_word("时");
    if(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mm)   //如果1302芯片中的分钟数据与程序中的分钟变量不相等
    {
        mm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  //刷新程序中的分钟数据
    }
    lcm_w_test(1, (mm / 10) + 0x30);  //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十位数
    lcm_w_test(1, mm % 10 + 0x30);   //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个位数
    lcm_w_word("分");
    if(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 ss)    //如果1302芯片中的分钟数据与程序中的秒钟变量不相等
    {
        ss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刷新程序中的秒钟数据
    }
    lcm_w_test(1, (ss / 10) + 0x30);  //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十位数
    lcm_w_test(1, ss % 10 + 0x30);   //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个位数
    lcm_w_word("秒");
}
/**********************************************************************************************************/
//调整时间子函数,设置键、数据范围、上调加一,下调减一功能。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函数参数是按动设置键的次数
{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lcm_w_test(0, 0x98); //第一参数0表示本行写入指令,指定下面行的 调整 显示起始位置为9AH
    lcm_w_word("★调整");//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 调整字样
    if(sel == 5)
    {
        lcm_w_word("秒钟");
        address = DS3231_SECOND;
        max = 59;
        mini = 0;
        tiaozheng();  //调用日期、时间调整函数
        ds_w();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函数
        tiaozheng();
    } //秒7,按动7次显示 调整秒钟
    //并指定秒钟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地址是0x82,秒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if(sel == 4)
    {
        lcm_w_word("分钟");
        address = DS3231_MINUTE;
        max = 59;
        mini = 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分钟6,按动6次显示 调整分钟
    //并指定分钟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地址是0x82,分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if(sel == 3)
    {
        lcm_w_word("小时");
        address = DS3231_HOUR;
        max = 23;
        mini = 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小时5,按动5次显示 调整小时
    //规定小时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位置是0x84,小时数据最大值23,最小值是0
    if(sel == 2)
    {
        lcm_w_word("日期");
        address = DS3231_DAY;
        mo = read_random(DS3231_MONTH);//读月数据
        yy = read_random(DS3231_YEAR);//读年数据
        if(mo == 2 && yy % 4 != 0)
        {
            max = 28;    //平年2月28天
            mini = 1;
        }
        if(mo == 2 && yy % 4 == 0)
        {
            max = 29;    //闰年2月29天
            mini = 1;
        }
        if(mo == 1 || mo == 3 || mo == 5 || mo == 7 || mo == 8 || mo == 10 || mo == 12)
        {
            max = 31;    //31天的月份
            mini = 1;
        }
        if(mo == 4 || mo == 6 || mo == 9 || mo == 11)
        {
            max = 30;    //30天的月份
            mini = 1;
        }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调用日期、时间调整函数
    } //日3,按动3次显示 调整日期
    //规定日期数据写入1302的位置地址是0x86,日期最大值31,最小值是1
    if(sel == 1)
    {
        lcm_w_word("月份");
        address = DS3231_MONTH;
        max = 12;
        mini = 1;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月2,按动2次显示 调整月份
    //规定月份写入1302的位置地址是0x88,月份最大值12,最小值1
    if(sel == 0)
    {
        lcm_w_word("年份");
        address = DS3231_YEAR;
        max = 99;
        mini = 0;
        tiaozheng();
        ds_w();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函数
        tiaozheng(); //调用日期、时间调整函数
    } //年1,按动1次显示 调整年份,
    //规定年份写入1302的地址是0x8c,年份的最大值99,最小值0
}
/*****************************************************************************/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并检查数据范围,写入1302指定地址保存
void ds_w(void)
{
    item = read_random(address);
    if(K2 == 0) //如果按动上调键
    {
        item++;//数加 1
    }
    if(K3 == 0) //如果按动下调键
    {
        item--;//数减 1
    }
    if(item > max) item = mini;  //查看数值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
    if(item < mini) item = max;  //如果数值小于最小值,则自动等于最大值
    ModifyTime(address, item);
}
//=================================BEEP驱动===========================================//
//需要定义Delay,输出Bell_Out引脚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
    for(; a > 0; a--) //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
        Bell_Out = ~Bell_Out;//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b);//音调设置延时
    }
    for(; c > 0; c--) //同上
    {
        Bell_Out = ~Bell_Out;
        Delay(d);//
    }
    Bell_Out = 1;
}

void Beep_y(void)
{
    beep(50, 100, 100, 50);    //BELL
}
//--------------------------------------------扬声器--无效音
//void Beep_n(void){beep(50,80,100,100); }//BELL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
  以下为GPS部分
********************************************************************************************************************/
void InitBps()
{
    //T2设置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TL2 = RCAP2L = (65536-(FOSC/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 0xD9;
    TH2 = RCAP2H = (65536-(FOSC/32/BAUD)) >> 8;    // = 0xFF;
    T2CON = 0x34;  //TF2 EXF2 RCLK TCLK EXEN2 TR2 C/T2 CP/RL2   //串口工作模式1,接收使能
    ET2 = 0;
    ES = 1; //串口中断允许
    PS = 1; //串口中断优先
    EA = 1; //总中断
    Delay(500);
}
uchar Checksum(char *s)      /** gps原生校验 **/
{
    uchar Sum, i;
    char chck[3] = {0};
    uint length=0;
    length = strlen(s);
    if(length < 38 || s[0] != '$' || s[length - 3] != '*')   /** 非完整语句 **/
        return 0;
    Sum = s[1];
    for(i = 2; i < length - 3 && s[i] != '*'; i++)  /** 求校验和 **/
    {
        Sum ^= s[i];
    }

    if(chHex[ (unsigned int)Sum / 16]== s[length - 2] && chHex[ (unsigned int)Sum % 16] == s[length - 1] )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FormatString(char *p)    /** gps数据长度不定,不能用固定位截取。把分隔符 ',' 转换为'\0'自动变换为相应的信息段 **/
{
    uint i, j, k;
    uchar q[12];
    uint len = strlen(p) ;
    for(i = 0; i < len; i++)
    {
        if(p[i] == ',')
            p[i] = '\0';
    }
len-=6;
    for(i = 0, j = 0, k = 0; i < len; i++)
    {
        q[j++] = p[i];
        if(p[i] == '\0')
        {
            switch(k)
            {
            case 1:
                strcpy(gps.TIME,q);
                break;
            case 2:
                strcpy(gps.VA,q);
                break;
            case 3:
    strcpy(gps.WD,q);
                break;
            case 4:
    strcpy(gps.WDNS,q);
                break;
            case 5:
    strcpy(gps.JD, q);
                break;
            case 6:
    strcpy(gps.JDWE, q);
                break;
            case 9:
    strcpy(gps.DATE, q);
                break;
            default:
                break;
            }
            k++;
            j = 0;
        }
    }
    strcpy(q, gps.TIME);
    q[2] = '\0';
    Timer.Hour = atoi(q);
    strcpy(q, &gps.TIME[2]);
    q[2] = '\0';
    Timer.Min = atoi(q);
    strcpy(q, &gps.TIME[4]);
    q[2] = '\0';
    Timer.Sec = atoi(q);
    strcpy(q, gps.DATE);
    q[2] = '\0';
    Timer.Day = atoi(q);
    strcpy(q, &gps.DATE[2]);
    q[2] = '\0';
    Timer.Mon = atoi(q);
    strcpy(q, &gps.DATE[4]);
    q[2] = '\0';
    Timer.Year = atoi(q);
    UTCToLocal(&Timer);
}
void UTCToLocal(TIMER *GPS_DataTmp)     /** 时区变换 **/
{
    GPS_DataTmp->Hour += TIME_AREA;
    if( GPS_DataTmp->Hour >= 24)    //如果小时数大于24
    {
        GPS_DataTmp->Hour -= 24;      //小时数减24
        GPS_DataTmp->Day++;           //日期数加1
        switch(GPS_DataTmp->Day)   //判断日期
        {
        case 29: //普通年的2月份
            if((!((GPS_DataTmp->Year % 400 == 0) || ((GPS_DataTmp->Year % 4 == 0) && (GPS_DataTmp->Year % 100 != 0))) && (GPS_DataTmp->Mon == 2)))
            {
                GPS_DataTmp->Day = 1;
                GPS_DataTmp->Mon++;
            }
            break;
        case 30:      //如果是闰年的2月
            if(((GPS_DataTmp->Year % 400 == 0) || ((GPS_DataTmp->Year % 4 == 0) && (GPS_DataTmp->Year % 100 != 0))) && (GPS_DataTmp->Mon == 2))
            {            /** 闰年:四年一闰,百年不润,四百年再闰 **/
                GPS_DataTmp->Day = 1;
                GPS_DataTmp->Mon++;
            }
            break;
        case 31:           /**  小月  **/
            if((GPS_DataTmp->Mon == 4) || (GPS_DataTmp->Mon == 6) || (GPS_DataTmp->Mon == 9) || (GPS_DataTmp->Mon == 11))
            {
                GPS_DataTmp->Day = 1;
                GPS_DataTmp->Mon++;
            }
            break;
        case 32:         /**  大月,12月需年加一  **/
            GPS_DataTmp->Day = 1;
            GPS_DataTmp->Mon++;
            if(GPS_DataTmp->Mon >= 13)
            {
                GPS_DataTmp->Year++;
                GPS_DataTmp->Mon = 1;
            }
            break;
        }
    }
}
void GetRs232_Data() interrupt 4     /** GPS信息采集 **/
{
    uchar tmp;
    if(RI)
    {
        tmp = SBUF;
        switch(tmp)
        {
        case '$':
            mode = 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 = 0;          //接收位数清空
   memset(RsBuf,0,80);
            RsBuf[byte_count++] = tmp;
            break;
        case '\r':       /**  亦可用换行符'\n',见到几乎所有的gps C51程序都是用‘*’作标志尾!! 原生的校验为何不用?? **/
            if(mode == 2)
                buf_full = 1;
            else
                buf_full = 0;
   mode = 0;
   RsBuf[byte_count] = '\0';
            break;
        default:
            if(mode == 1)
            {
                //命令种类判断
                RsBuf[byte_count] = 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 == 5)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
                    if(RsBuf[1] == 'G' && RsBuf[2] == 'P' && RsBuf[3] == 'R')
                    {
                        if(RsBuf[4] == 'M' && RsBuf[5] == 'C')
                        {
                            mode = 2;   /** 获取标志头 $GPRMC 缓存可以接收后续字符 **/
                        }
                        else
                        {
                            mode = 0;
                            byte_count = 0;
                        }
                    }
                    else
                    {
                        mode = 0;
                        byte_count = 0;
                    }
                }
                byte_count++;
            }
            else if(mode == 2)
            {
                RsBuf[byte_count] = tmp;
                byte_count++;
            }
            if(byte_count > 73)  /** 接收数据过长,超过73Byte还没标志尾抛弃 **/
            {
                mode = 0;
                byte_count = 0;
    memset(RsBuf,0,80);
            }
            break;
        }
        if(buf_full && byte_count > 36 && Checksum(RsBuf))  /*** 标志头尾齐全、至少有时间数据、验证码无误,才能解析数据 ***/
        {
    FormatString(RsBuf);
             buf_full = 0;
        }
    }
    RI = 0;
}
void ShowGPS(void)     /** 显示GPS时间、定位信息界面 **/
{
  uchar i = 0;
    if(gps.DATE[0] >= '0' && gps.DATE[0] <= '9')
    {
  lcm_w_test(0,0x30);
  lcm_w_test(0,0x06);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0x32);      /**  补年号 20** **/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Timer.Year / 10 + '0');
        write_data(Timer.Year % 10 + '0');
        write_data('-');
        write_data(Timer.Mon / 10 + '0');
        write_data(Timer.Mon % 10 + '0');
        write_data('-');
        write_data(Timer.Day / 10 + '0');
        write_data(Timer.Day % 10 + '0');
        write_com(0x91);
        write_data(Timer.Hour / 10 + '0');
        write_data(Timer.Hour % 10 + '0');
        write_data(':');
        write_data(Timer.Min / 10 + '0');
        write_data(Timer.Min % 10 + '0');
        write_data(':');
        write_data(Timer.Sec / 10 + '0');
        write_data(Timer.Sec % 10 + '0');

        if(gps.VA[0] == 'A')    /**  GPS定位有效则显示定位,否则提示 定位中 **/
        {
            write_com(0x88);
            if(gps.JDWE[0] == 'E')
                lcm_w_word("东经:");
            if(gps.JDWE[0] == 'W')
                lcm_w_word("西经:");
            for(i = 0; i < 3; i++)
                write_data(gps.JD[i]);
            write_data('.');
            for(i = 3; i < 8; i++)
                write_data(gps.JD[i]);
            write_com(0x98);
            if(gps.WDNS[0] == 'N')
                lcm_w_word("北纬: ");
            if(gps.WDNS[0] == 'S')
                lcm_w_word("南纬:");
            for(i = 0; i < 2; i++)
                write_data(gps.WD[i]);
            write_data('.');
            for(i = 2; i < 7; i++)
                write_data(gps.WD[i]);
        }
        else
        {
            write_com(0x88);
            lcm_w_word("定位中........");
            write_com(0x98);
            lcm_w_word("按MOD 键强制校时");
        }
    }
else
{
  lcm_w_test(0,0x30);
  lcm_w_test(0,0x06);
        write_com(0x88);
        lcm_w_word("  编程实现乐趣。");
        write_com(0x98);
        lcm_w_word("  算法改变世界。");
}
}
void GPS_JS(void)   /** GPS自动校时 **/
{
if(Timer.Year<14) //低于2014无效
   return;
GetDS3231();
if(Timer.Year!=year)
     ModifyTime(DS3231_YEAR,Timer.Year); //写入3231

if(Timer.Mon!=month)
     ModifyTime(DS3231_MONTH,Timer.Mon);

if(Timer.Day!=day)
     ModifyTime(DS3231_DAY,Timer.Day);

if(Timer.Hour!=hour)
     ModifyTime(DS3231_HOUR,Timer.Hour);
if(Timer.Min!=min)
     ModifyTime(DS3231_MINUTE,Timer.Min);

Timer.Sec++;//gps接收处理耽搁约0.5s,在此处修正1s
if(Timer.Sec!=sec)
     ModifyTime(DS3231_SECOND,Timer.Sec);
Conver_week(Timer.Year,Timer.Mon,Timer.Day);//调用公历换算星期子函数
if(week==0)  //DS3231 中用 1-7 代表周一至周日
     week=7;
ModifyTime(DS3231_WEEK,week);

}
/********************************************************************************************************************
  以上为GPS部分
********************************************************************************************************************/
void GetDS3231() //获取当前日期和时间
{
year = read_random(DS3231_YEAR); //年
month = read_random(DS3231_MONTH); //月
day  = read_random(DS3231_DAY); //日
hour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min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sec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e = 0;
uint cc=0;//计时5min
uchar sc=0;//sec
bit s = 0;   /**  翻页用 **/
bit js = 1;   /**  gps校时用,在GPS界面校时一次就行了 **/
    K1 = 1;
    K2 = 1;
    K3 = 1;
    K4 = 1;
    BLK = 0;
InitBps();
mode = 0;
InitBps();
    lcm_init();   //液晶初始化
    welcome();      //调用欢迎信息
    DelayM(1000);   //延时
    lcm_clr();            //清屏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hile(1)
    {

  if (w == 0)    //正常走时
        {
   if(s)
   {
      if(sc!=Timer.Sec)
      {
          ShowGPS();
       if(gps.VA[0] == 'A')
         cc++;
       else
          cc=0 ;
       sc=Timer.Sec;
      }
      if( cc>=300 && js && Timer.Sec<59)  /** 出现定位数据5分钟以上表明时间一定有效。 在定位界面只需校时一次。<59 有含义,自己体会! **/
      {
        GPS_JS();
        js=0;
      }
      /*12小时自动校时一次,应一坛友要求加的该功能。其实完全无必要,如果GPS一直挂着就直接用 GPS+12864 程序!*/
      if(js==0 && Timer.Hour%12==0 && Timer.Min==0 && Timer.Sec==0)
      {
         GPS_JS();
      }
   }
   else
   {
    GetDS3231();
    if(sc!=sec) //秒有更新才刷新lcd
    {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displaynl();  //显示农历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displayxq();  //显示星期
      displaytemp();
      sc=sec;
    }
    js=1;
   }
            /*液晶背光控制,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if(K3 == 0)
            {
                DelayM(20);
                q = ~q;      //标志位取反
                if(q)
                {
                    BLK = BLK | 1;
                }
                else
                {
                    BLK = BLK & 0;
                }
                while(K3 == 0);
            }
        }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设置时间--------------------------------------*/
        if (K1 == 0)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1 == 0 && s && Timer.Sec<59)   //如果GPS模式强制校时
   {
      GPS_JS();
      while(! K1 );
       Beep_y();
   }
   else
   {
              if(K1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e++;
                  if (e >= 7 )
                  {
                      e = 0;
                  }
                  while(! K1 );            //等待键松开
                  Set_time(e);            //调整
              }
              if(K1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 = 1;               //进入调时
                  Set_time(e);
              }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
        if (K4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if(K4 == 0 && w == 0)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elcome();
      DelayM(2000);
    s=~s;       /**  运行模式中 K2 作界面切换键  **/
    if(s)    /**  进入GPS界面即重新获取定位信息,防止GPS断开后保留的最后一次时间给校时用了  **/
     gps.VA[0] = 'V';
    cc=0 ;//重新进行有效计时
                while(K4 == 0);
            }
            if(K4 == 0 && w == 1)    /** 和前个if 切勿颠倒 **/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while(K4 == 0);
            Beep_y();
        }
        /*加调整--------------------------------------------------------------------*/
        if (K2 == 0 && w == 1)
        {
            DelayM(20);
            if(K2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 K2 );
        }
        /*减调整--------------------------------------------------------------------*/
        if (K3 == 0 && w == 1)
        {
            DelayM(20);
            if(K3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 K3 );
        }
    }
}
/*结束----------------------------------------------------------------------*/

网友A(2026-01-02):
有stc8f2k64s4-lqfp44的.hex文件分享吗

网友B: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这是阻塞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