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小数写入AD9833寄存器

楼主(2020-05-09):
请教大家,我要写2.68进入AD9833的频率寄存器里面,不知如何写这个小数,浮点型如何处理,盼大神指教!

网友A:
浮点数组成是有标准的,可以把浮点分解成4个8位数写入AD9833寄存器,读出来时再转成浮点数。

网友B:
可以扩大100倍,以整数的方式保存

网友C:
浮点数需要按照一个标准,可以分解成4个8位数,读出来就可以转换为浮点数。

网友D:
有时,我们将分数乘以10 ^ n来将分数转换为整数,n是小数位数。回读时,我们将其除以10 ^ n。

网友E:
可以,把小数化成整型数,分别存储。

网友F:
你是要输出比如10.2hz这样的需求吗?可以在设置频率的时候缩小10倍就可以了。dds本来就可以输出最小精度0.1hz的。

网友G(2021-09-12):
不明白AD9833是什么芯片? 如果是传输、存储小数, 需要用 union 联合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AD9833是什么芯片? 如果是传输、存储小数, 需要用 union 联合体。

你真是…………
你确定人家 1年半 以前问的问题,还会回来 继续追问么?
而且其实不需要什么联合体。
计算机存储的数据本来就只是 0 和 1 ,浮点也好,10进制也好,都是给 人 看的,机器压根不管是什么。所以,只要读取这个浮点变量的首地址,通过指针 依次 把连续的4个地址的数据写入目标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分析的很对,有小数时,需要用到浮点型数据变量。依次 把连续的4个地址写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J:
浮点数写进去,计算出来是有一点点误差的,我的做法是2.68*100=268,把268写进去,读出来之后再除于100即得到2.68。这样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