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幅度可调的正弦波发生器,我希望通过高频电路发射出去

楼主:
正在做一个1.5M-110M的频率可调发射机,基本思路是用我这个555电路产生的正弦信号为调制信号,然后对高频载波进行调制,频率可调,再发射出去,接收电路的接收频率可调,可以通过接收电路是否输出信号来报警,希望有大佬能给出建议,当然如果有确定的可以使用的发射电路图和接收电路图也可以和我联系,拜谢!!!!

网友A(2020-05-09):
射频发射频率和功率是有限制的,只能按规定的来

网友B:
楼主你能确定选用的555能够满足振荡频率110MHz?民用无线电频率范围和功率都有严格限制的。功率稍微大一点还要到当地无管会报备审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能确定选用的555能够满足振荡频率110MHz?民用无线电频率范围和功率都有严格限制的。功率稍微大一点 ...

555产生的是调制信号,载波是高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射频发射频率和功率是有限制的,只能按规定的来

我只是想做一个短距离的报警器,发设计和接收机距离过远就会报警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想做一个短距离的报警器,发设计和接收机距离过远就会报警的那种

自己做一个稳定可靠的无线收发系统难度较大,你的应用不如直接选用现成芯片来得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稳定可靠的无线收发系统难度较大,你的应用不如直接选用现成芯片来得简单。

老哥说说想法呗

网友D:
可以参考无线对讲机的收发电路。1.5-110Mhz连续可调难度很大,应该分成多个波段。2-30mhz,76-108mhz会干扰短波和调频广播。短波是电离层传播,早期的远距离短波通信就是做和这个类似的实验意外发现的。所以要小心,使用无线发射装置是要受法规限制的。如果只是传递报警信号的话,是无需调制的,可以用类似莫尔斯电码的控制发射信号通断时间长短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无线对讲机的收发电路。1.5-110Mhz连续可调难度很大,应该分成多个波段。2-30mhz,76-108mhz会干扰 ...

但是我需要用555芯片来实现,而555又产生不了那么高频率的波

网友E:
发射频率范围太宽了,接收端也是覆盖这个频率范围吗

网友F:
哥们可能是对110MHZ有什么误会
这是高频电路,不是110HZ,是110MHZ,别说是频率可调,就是频率固定,在这论坛能完全自己做出来的人估计没有几个
先说高频振荡电路怎么做出来:
1,你要有一个频谱分析仪,你可以上马云家搜索一下,二手的都在5000以上,这个成本没有几个初学者愿意去付出的
2,你要有一个高频振荡电路,对于你说的频率,并不是常用的433MHZ之类的公共频率,基本就是得LC电路了,有了这个电路你还得画板,想要洞洞板来做很难
3,如果你没有上面两个条件也能做出一个110MHZ的振荡电路出来,说明你运气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发射频率范围太宽了,接收端也是覆盖这个频率范围吗

是的,TDA7000就是接受这个波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哥们可能是对110MHZ有什么误会
这是高频电路,不是110HZ,是110MHZ,别说是频率可调,就是频率固定,在这论坛能 ...

搞得我现在心慌慌的

网友C:
老哥们看看这个电路图是否可行

网友G(2020-06-08):
用单片机输出55Mhz方波,它含有的二次谐波为110Mhz,通过单调谐放大电路,将110Mhz频率正弦波选频放大出来,最后用一个甲类功放,因为甲类功放最简单,把射频信号功率提升,再接到天线上。你上面的振荡电路不太可能能产生110Mhz的正弦波,这个频率太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输出55Mhz方波,它含有的二次谐波为110Mhz,通过单调谐放大电路,将110Mhz频率正弦波选频放大出来 ...

说错了,方波信号的奇次谐波分量含量大,应选用37Mhz方波,三次谐波为111Mhz。

网友H:
14#的电路也是可以的,C3左边那部分用你555部分代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