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便携式瓦斯监测仪设计(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5-09):
瓦斯传感器放大输出0~70MV,放大51倍后为0~3.57V
0~3.57V对应单片机采样码值为0~357,精度0.2MV
/*烟雾检测系统程序,单片机通过ADC0808检测3路烟雾传感器信号,并通过液晶显示,超过设定门限就声光报警*/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a1302.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V_getdata1;         //传感器电压采集变量
unsigned long V_temp1,alarm_temp;//传感器电压采集变量和设定报警值
unsigned int alarm,speak;
unsigned char V_temp1Buffer[10],alarm_tempBuffer[10];

SYSTEMTIME CurrentTime ;        //建立时间结构体

unsigned char count;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AD_CLK=P3^3;        //ADC0809时钟
sbit ADDA=P3^4;            //ADC0809选择通道口
sbit ADDB=P3^5;
sbit ADDC=P3^6;
sbit ALARM=P3^7;
sbit key1=P2^3;  //加1按钮
sbit key2=P2^4;          //减1按钮

void TimeIniti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TimeInitial()                 //系统时钟初始化
{ TMOD=0x1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0;j<125;j++)
  {;}
  }
}

/******************************************/
/*              LCD 显示转换字符程序              */
/******************************************/
void IntToStr(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         //将整型数据转换成字符指针,在液晶上显示
{
        unsigned char a[3]; char i, j;
        a[0]=(t/100)%10;
        a[1]=(t/10)%10;
        a[2]=(t/1)%10;

        for(i=0; i<3; i++)         //转成ASCII码
                a[i]=a[i]+'0';
        for(i=0; a[i]=='0' && i<=3; i++);
        for(j=3-n; j<i; j++)       //填充空格
                { *str=' ';  str++; }
        for(; i<3; i++)
                { *str=a[i]; str++; }  //加入有效的数字
        *str='\0';
}

/******************************************/
/*              延时子程序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
/*              AD转换程序                    */
/******************************************/

void Voltaget_AD1() //第一路电压AD采样 IN0
{
    ST=0;
        OE=0;
        ST=1;
        ST=0;
        ADDA=0;                   //000设置A采样端口IN0
        ADDB=0;
        ADDC=0;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OE=1;                        //允许转换输出
        V_getdata1=P0;        //读取转换结果8位二进制数
        OE=0;
        V_temp1=V_getdata1*1.0/255*500;          //对采样结果进行常规变换
        V_getdata1=0;
        Delay(10);
}

void main()
{
   V_getdata1=0;
   V_temp1=0; //传感器采集变量
   ALARM=0;   //报警信号
   alarm_temp=250; //初始化报警门限值250,对应电压为2.5V

   TimeInitial();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

   GotoXY(0,0);                       //定位液晶显示位置第一行第一列
   Print("The 1602 COUNTER");  //系统开机显示logo
   GotoXY(0,1);
   Print(" BY BF-SHNU  ");
   Delay1ms(1000);
   GotoXY(0,0);
   Print("                 ");          //清空液晶屏
   GotoXY(0,1);
   Print("                 ");
   while(1)
   {
                Voltaget_AD1();                //电压采样一通道
                Delay(10);

                IntToStr(V_temp1,&V_temp1Buffer[0],3);  //将采集到的电压数转换为液晶显示字符
                IntToStr(alarm_temp,&alarm_tempBuffer[0],3);  //将采集到的电压数转换为液晶显示字符alarm_tempBuffer[10]
            GotoXY(0,0);                   //设定液晶显示的位置,第1列第1行
            Print("WSND:");                       //第一路采集瓦斯浓度:
            Print(&V_temp1Buffer[0]);         //显示采集码值
                Print("/10000");
                GotoXY(0,1);                  //设定液晶显示的位置,第1列第2行
            Print("ALARM:");                  //第一路采集瓦斯浓度:
            Print(&alarm_tempBuffer[0]);         //显示采集码值
                Print("/10000");
            Delay1ms(7);

                if(key1==0)                           //报警值加1按钮
                {
                  Delay1ms(10);                  //按钮消抖动
                  while(key1==0);          //等待按键松开
                  alarm_temp=alarm_temp+10;        //报警值加1
                }
                if(key2==0)                                        //报警值减1按钮
                {
                  Delay1ms(10);                                //按钮消抖动
                  while(key2==0);                        //等待按键松开
                  alarm_temp=alarm_temp-10;        //报警值加1
                }

/*--------------------------------------------------------------------------------------------*/
/*--------------------------------------------------------------------------------------------*/
                if(V_temp1>=alarm_temp) //判断是否超过设定门限,设定瓦斯传感器输出2.5V为报警判断值,对应码值为250
                {
                   ALARM=1;                  //烟雾报警灯亮 ,蜂鸣器响
                }
                else ALARM=0;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AD_CLK=~AD_CLK;
  }

网友A:
您好,才学着用proteus。打开里面有很多的程序,把哪一个导入进去呀,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