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虚拟按键触摸屏实验程序

楼主(2020-05-09):
该程序是论坛某位大佬的,不过是F4的。稍加修改,适用于F103系列(2.8寸触摸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touch.h"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
//5个触控点的颜色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CT_MAX_TOUCH]={RED,GREEN,BLUE,BROWN,GRED};
//电阻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rtp_test(void)
{
        u8 key;
        u8 i=0;
        while(1)
        {
                 key=KEY_Scan(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if(tp_dev.x[0]>(lcddev.width-24)&&tp_dev.y[0]<16)Load_Drow_Dialog();//清除
                                else TP_Draw_Big_Point(tp_dev.x[0],tp_dev.y[0],RED);                //画图
                        }
                }else delay_ms(10);        //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if(key==KEY0_PRES)        //KEY0按下,则执行校准程序
                {
                        LCD_Clear(WHITE);//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Load_Drow_Dialog();
                }
                i++;
                if(i%20==0)LED0=!LED0;
        }
}*/
//加载键盘控制界面
//x,y:界面起始坐标
//py_load_ui(0,0)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
{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x,y,x+240,y+200);
        LCD_DrawLine(x,y+100,x+240,y+100);
        LCD_DrawLine(x+120,y,x+120,y+200);
        LCD_Fill(x+2,y+2,x+118,y+98,WHITE);//控制LED1
        LCD_Fill(x+122,y+2,x+238,y+98,WHITE);//控制LED2
        LCD_Fill(x+2,y+102,x+118,y+198,WHITE);//控制LED1 LED2 开
        LCD_Fill(x+122,y+102,x+238,y+198,WHITE);//控制LED1 LED2 关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x+39,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1");
        LCD_ShowString(x+153,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2");
        LCD_ShowString(x+39,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N");
        LCD_ShowString(x+153,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FF");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8)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2,j=keyx%2;
        if(keyx>8)return;

        if(sta)
                                        LCD_Fill(x+j*120+1,y+i*100+1,x+j*120+119,y+i*100+99,GREEN);//按键按下
        else
                                        LCD_Fill(x+j*120+1,y+i*100+1,x+j*120+119,y+i*100+99,WHITE);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x+39,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1");
        LCD_ShowString(x+153,y+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2");
        LCD_ShowString(x+39,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N");
        LCD_ShowString(x+153,y+138,lcddev.width,lcddev.height,24,"LED_OFF");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9有效;0,无效)
//key=py_get_keynum(250,140);  640*320
u8 py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4,1~4号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屏幕扫描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2;i++)
                {
                        for(j=0;j<2;j++)
                        {
                                 if(tp_dev.x[0]<(x+j*120+120)&&tp_dev.x[0]>(x+j*120)&&tp_dev.y[0]<(y+i*100+100)&&tp_dev.y[0]>(y+i*100))
                                {
                                        key=i*2+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py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

        else if(key_x) //如果要记录按下后的状态 这句话需要被注释掉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return key;
}
/*
        tp_dev.init();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Press KEY0 to Adjust");
           if(tp_dev.touchtype!=0XFF)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Press KEY0 to Adjust");//电阻屏才显示
                delay_ms(1500);
                Load_Drow_Dialog();
                if(tp_dev.touchtype&0X80);        //电容屏测试
                else rtp_test();                                                 //电阻屏测试
}*/
int main(void)
{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LCD_ShowString(120,72,lcddev.width,lcddev.height,16,"LED CONTROL SYSTEM");
        py_load_ui(0,0);
        while(1)
        {
                delay_ms(10);
                key=py_get_keynum(0,0);
                switch(key)
                {
                        case 1 :LED0=!LED0;break;
                        case 2 :LED1=!LED1;break;
                        case 3 :LED0=LED1=1;break;/*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GPIO_Pin_5)*/
                        case 4 :LED0=LED1=0;break;/*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GPIO_Pin_5);break;*/
                }
                //可以用来控制开关机等
//                key=KEY_Scan(0);
//                if(key==KEY2_PRES)//KEY2按下
//                {

//                }
        }
}

网友A(2021-05-15):
见过相同的帖子

网友B:
学到了一种新的代码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