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和lcd1602的温度报警器可设置上下限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5-09):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nsigned char code Temp[]={"Temp:"};             //说明显示的是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Cent[]={"Cent"};              //温度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gao[]={"H:"};              //温度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di[]={"L:"};              //in
unsigned char code h[]={"H"};              //温度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l[]={"L"};              //in
unsigned int t2,t3,t4;
unsigned char hi=120;     //温度上限
unsigned char lo=80;    //温度下限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key=P1^0;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6;
sbit key3=P1^7;
sbit hi_led=P2^3;
sbit lo_led=P2^6;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
************************************************************************/
sbit DQ=P3^3;
unsigned 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delay(8);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delay(80);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delay(5);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与温度有关的显示设置
******************************************************************************/
/*****************************************************
函数功能: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
***************************************************/
void display_error(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Erro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Erro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查明原因
                                  ;
}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Proteus8.8终于仿真成功了 谢谢

网友B:
经典的资料

网友C:
感觉还不错,试试看

网友D:
怪了显示屏不亮?是我Proteus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E:
搞了几个小时LCD1602终于亮了,成功仿真 用的8.8版本

网友F:
请问有proteus的软件图吗?我温度显示有点问题,不知道是错在哪。

网友G:
大佬,你真的好厉害

网友H(2020-12-16):
感谢代码和仿真的分享,如果有lcd1602的封装就更好了,谢谢您

网友I(2021-04-22):
只有hex文件使用在仿真是正确的,c文件出来的hex文件都不行

网友J:
建议群主审查下,这个只有自带hex能正常运行,重新生成hex运行不正确,应该是楼主没有把正确的代码贴出。强烈建议群主删除此贴!并扣除相应的币!

网友K(2021-07-08):
引用 网友J:
建议群主审查下,这个只有自带hex能正常运行,重新生成hex运行不正确,应该是楼主没有把正确的代码贴出。强 ...

楼主的程序我用Keil5编译没有问题,可以成功仿真,慢慢找一下原因

网友L(2021-09-05):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程序我用Keil5编译没有问题,可以成功仿真,慢慢找一下原因

确实是版本问题,用keli5编译成功

网友M:
你们难道没发现,楼主贴出来的代码里面没有入口函数main(),怎么能正常运行。能编译并不一定能运行。

网友M:
楼主并没有把代码贴全,我不上后面部分的代码。
/*****************************************************
函数功能:显示说明信息
***************************************************/
void display_expl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gao[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gao[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void display_explain1(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7);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di[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di[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void display_explain11(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e);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h[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h[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void display_explain111(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e);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l[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l[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符号
***************************************************/
void display_symbol(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Temp[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Temp[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2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4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2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单位(Cent)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ent[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Cent[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2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4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2(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4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
函数功能:按键处理
***************************************************/
void led_1()
{
if(TN>=hi)
{hi_led=~hi_led;
delay(1000);
}
if(TN<lo)
{lo_led=~lo_led;
delay(1000);
}
}
/*****************************************************
函数功能:按键处理
***************************************************/
void key_switch(void)
{

if(key1==0)
{
delay(30);
if(key1==0)
{
        t2+=1;
        if(t2==2)
        {t2=0;}
}
}
if(key2==0)
{
delay(30);
if(key2==0)
{
        if(t2==0)
        {
        hi+=1;
        if(hi==200)
        {hi=200;}
        }
        if(t2==1)
        {
        lo+=1;
        if(lo==hi)
        {lo=hi;}
        }

}
}
if(key3==0)
{
delay(30);
if(key3==0)
{
                if(t2==0)
        {
        hi-=1;
        if(hi==lo)
        {hi=lo;}
        }
        if(t2==1)
        {
        lo-=1;
        if(lo==-20)
        {lo=-20;}
        }

}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hi_led=0;
                  lo_led=0;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1);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f(Init_DS18B20()==1)
            display_error();
                display_explain();
                display_explain1();
           display_symbol();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cent();      //显示温度的单位
   while(1)                //不断检测并显示温度
                 {        key_switch();
                 if(t2==0)
                 {display_explain11();}
                 else
                 {display_explain111();}
                 led_1();
                display_temp11(hi);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12(lo);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被丢弃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
                                          //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保留1位小数)
           display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delaynms(10);
    }

}

网友N(2021-10-11):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温度.c...
温度.C(231):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22.1 xdata=0 code=1186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温度"...
".\Objects\温度"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O(2022-01-06):
我们需要16楼这样的工程师,把程序给补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