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万能遥控器,亲测可用控制空调

楼主(2020-05-09):
红外接收头收到红外码后马上发送一个一样的红外码出去,需要做万能遥控的自行保存红外码再发出去即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frared.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2_PWM_Init(1895,0);
        Infrared_GPIO_Configuration();
        Infrared_EXTI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
*        FileName                                        :                Infrared.c
*        CopyRight                                        :
*        ModuleName                                :
*
*        CPU                                                        :
*        RTOS                                                :
*
*        Create Data                                        :        2015/04/21
*        Author/Corportation                        :        Ray
*
*        Abstract Description                :
*
*--------------------------------Revision History--------------------------------------
*        No        version                Data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1                v1.0                        2015/4/21        Ray                                                                                                Create this file
*        2                v2.0                        2015/4/23        Ray                                                                                                Sucessfully control the air conditioner
*        3                v2.1                        2015/4/24 Ray                                                                                                Packaging the Infrared Module
*
***************************************************************************************/

/**************************************************************
*        Debug switch Section
**************************************************************/

/**************************************************************
*        Include File Section
**************************************************************/
#include "Infrared.h"

/**************************************************************
*        Macro Define Section
**************************************************************/

//debug调试宏定义,根据表达式a的真假执行has_bug或no_bug
#define BUG_DETECT_PRINT(a,has_bug,no_bug) { if(a) \
printf("%s",has_bug); \
else \
printf("%s",no_bug);}

/**************************************************************
*        Struct Define Section
**************************************************************/

/**************************************************************
*        Prototype Declare Section
**************************************************************/

/**************************************************************
*        Global Variable Declare Section
**************************************************************/
u8 Flag_LearnState = 0;
u16 PulseTab[MAX_PULSE_LEN];

/**************************************************************
*        File Static Variable Define Section
**************************************************************/

/**************************************************************
*        Function Define Section
**************************************************************/

#ifdef INFRARED_RECEIVE
/**
*  @name                                                void Infrared_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红外接收端GPIO口设置
*        @param                                        PA.01 作外部中断接收口
*        @return
*  @notice
*/
void Infrared_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

        RCC_APB2PeriphClockCmd(INFRARED_RCC_GPIOx,ENABLE);
        GPIO_InitTyp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Type.GPIO_Pin = INFRARED_GPIO_Pinx;
        GPIO_InitTyp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NFRARED_GPIOx,&GPIO_InitType);
        GPIO_EXTILineConfig(INFRARED_EXTI_GPIOx,INFRARED_EXTI_Line);
}

/**
*  @name                                                void Infrared_EXT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红外线接受端外部中断初始化设置,设置为 线路1,使用PA.1作为外部中断的输入端
*        @param
*        @return
*  @notice                                        若改变外部中断的输入端,此函数内的线路设置也需改变s
*/
void Infrared_EXTI_Configuration()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Typ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Type;

        EXTI_InitTyp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Typ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Typ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Typ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Typ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 中断设置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Type);
}

/**
*  @name                                        void EXTI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外部中断1中断处理程序,用于采集红外波形
*        @param
*        @return                                全局变量Flag_LearnState可以用于返回是否有学习到波形
*  @notice
*/
void EXTI1_IRQHandler()
{
        u16 pulseWidth = 0;
        u16 i = 0;

        Flag_LearnState = 0;
        //中断指示

        while(1)
        {
                if(IR_RDATA)                                                //有高脉冲出现,代表空闲信号
                {
                        pulseWidth = 0;
                        while(IR_RDATA)
                        {
                                pulseWidth++;
                                delay_us(19);
                                if(pulseWidth >= 2000)                        // >40ms 则结束记录
                                        break;
                        }

                        if(pulseWidth<=15 || pulseWidth>=2000)                // >40ms || <300us 则结束记录
                                break;
                        PulseTab[i] = pulseWidth*20;
                        i++;
                }
                else                                                                                //载波信号,偶数位为低电平(载波),奇数位为高电平(空闲)
                {
                        pulseWidth = 0;
                        while(IR_RDATA == 0)
                        {
                                pulseWidth++;
                                delay_us(19);
                        }
                        if(pulseWidth<=15 || pulseWidth>=2000)                 // >40ms || <300sus  则结束记录
                                break;
                        PulseTab[i] = pulseWidth*20;
                        i++;
                }
        }
        PulseTab[i++] = pulseWidth;
        PulseTab[i] = 0xffff;

        Flag_LearnState = 1;
        Infrared_Send();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return;
}

#endif

#ifdef INFRARED_SEND
/**
*  @name                                                void Infrared_Send()
*        @description                红外发射,根据 PulseTab[]内的数据发波形
*        @param
*        @return
*  @notice
*/
void Infrared_Send()
{
        u16 i;

        EXTI->IMR &= ~(0x00000002);                        //关中断,避免发送的红外线被自己接受
        for(i=0; i<MAX_PULSE_LEN && PulseTab[i]!=0xffff; i++)
        {
                if(i%2 == 0)
                {
                        TIM_Cmd(TIM2,ENABLE);
                        delay_us(PulseTab[i]);
                        TIM_Cmd(TIM2,DISABL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lay_us(PulseTab[i]);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EXTI->IMR |= (0x00000002);                //开中断
}

/**
*  @name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description        初始化定时器2的设置,将定时器2用于PWM调制,PWM输出口为 PA.0
*        @param                                arr --        u16,定时器重装值
                                                                        psc --        u16,定时器分频值
*        @return
*  @notice                                PWM频率 = 72M/((arr+1)*(psc+1)),这里用作红外发射的载波,需要生成38kHz的方波,故取arr = 1895,psc = 0。
*/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 初始化结构体定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相应端口的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

        /* GPIOA.0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TIM2 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PA.0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 TIM2 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定时器TIM2 Ch1 PWM模式初始化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 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1)/2;          //占空比 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1)/3;          //占空比1: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TIM2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定时器 */
//        TIM_Cmd(TIM2,ENABLE);
}

#endif

/**
*  @name
*        @description
*        @param
*        @return
*  @notic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while (1)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