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计算机发送数据(0-16),用数码管显示出来,超过10显示有问题 0-9显示没问题...

楼主(2020-05-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main()
{
  uchar temp=0;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方式1要确定波特率,设置定时器   01010000 方式一,10位异步收发器(8位数据) 第二个1是REN允许串行接收位
  TMOD = 0x20;            //8位重装载      00100000    0打开定时器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 = 0xFA;                //波特率4800
  TL1 = 0xFA;

  ES = 1;                    //打开通信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1 = 1;                //打开计数器

  P2 = 0xa0;P0 = 0x00;P2 = 0;    //选中蜂鸣器,关闭蜂鸣器
  P2 = 0xE0;        //选中数码管              打开Y7

  P2=0XC0;P0=0X01;P2=0xFF;P0=0XFF; //一个数码管亮
  while(1)
  {

       temp=SBUF;         //SBUF是接收区
       P0=duan[temp];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while(1)
        {
                if(RI==1)                                //查询接收中断请求标志
                {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temp=SBUF;         //SBUF是接收区
                        P0=duan[temp];                //temp范围0~f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
                if(RI==1)                                //查询接收中断请求标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