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两个L293N驱动四轮车出现问题

楼主(2020-05-09):
我自行在某宝购买89C52单片机,L293N,直流减速电机,底盘等配件,写直行后退左右转的程序发现问题,直行之后就是反复的一个轮子转完,接着三个轮子转 循环不停。然而直接写单独的直行,后退程序是正常转,也有电机在一点一点转几秒之后才开始程序的情况。
接线(杜邦线通断,电机正反转)没查出问题,量了下IO电平是不正常的;会不会是因为三个18650电池带不动?亦或者需要用最小系统板搭建(开发板上的元件影响?)

code我放腾讯文档了,可以点蓝链看看

网友A:
确定代码正确吗? 看来电池可以驱动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代码正确吗? 看来电池可以驱动电动机。

是可以跑的,只有在单独一个方向的时候成功,放在一起,间隔一个延时函数就乱了。

网友B:
2O14年我也做同样的,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把电机电源单独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C:
电机输出引脚都加个0.1uf的电容  单片机输入也要加电容  程序上电机反转之前最好先停止后启动  防止电机反转产生的电压使单片机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输出引脚都加个0.1uf的电容  单片机输入也要加电容  程序上电机反转之前最好先停止后启动  防止电机反 ...

好的,了解,TB下单了,过几天再看看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