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单片机程序实在搞不懂哪里错了?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佬,我实在搞不懂哪里错了附图,请各位大佬指教下,本人新人小白,跟着写个程序不知道为什么提示这么一大堆错误,自己脱离教程默写了好几次都是错误? 对照教程我又找不到错的地方?

提示一大堆错误?

提示一大堆错误?

网友A(2020-05-11):
main()后面不用加 ;

网友B:
用Keil 的话。出错的地方,会提示的啊。你双击出错提示,就会定位 到出错的位置。自己 再检查就可以了。方便 简单。

网友C:
main函数后面没; 小伙子你先学c语言吧

网友D:
你默写不对,就打开程序对着看,我之前也是这样,不对,我就把师傅的程序打开,对着看,慢慢就,可以找到问题了,加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STARTUP.A%1删掉试试,程序输入时不要开启输入法,可能有全角字符输入,程序的第18和LED只能赋值,不能这 ...

您说的第一条我没明白,我输入程序时用的搜狗的输入法,切换中英文和大小写,难道不是这样操作?

网友E: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不吝赐教,这个程序是我默写的,其中main函数后面的分号,和18行的赋值错误,以后我会谨记,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STARTUP.A%1删掉试试,程序输入时不要开启输入法,可能有全角字符输入,程序的第18和LED只能赋值,不能这 ...

谢谢后面的赋值我写成声明了以后我会注意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main()后面多了 ;

谢谢,以后我会记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void main ()后面那个分号去掉试试, 顺便问一句,你学的是这个《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吧,

是的

网友I:
都成了全局变量,重复了

网友J:
主函数后面不用分号,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的错误,学的时间长了慢慢就明白了

网友K:
编程语言语法错误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正常现象,请多加练习以适应它。

网友F:
把STARTUP.A%1删掉试试,程序输入时不要开启输入法,可能有全角字符输入,程序的第18和LED只能赋值,不能这样写,可把它改为LED=1;

网友L:
void main()后面多跟了个分号。
以后遇到这类错误先检查是不是有打错的地方。

网友H:
void main ()后面那个分号去掉试试, 顺便问一句,你学的是这个《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吧,

网友G:
main()后面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