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超强红外感应模块,有用过的吗?信号调制可以滤掉干扰?

楼主(2020-05-09):
KC_IRS模块

买来试了,写了程序,感觉不理想
反应速度差要物体在前方半秒左右才动作,远比不上避障模块
容易受到外界光线干扰
但我看中的是它识别距离远能达到50CM左右,但不尽如人意,不行,或者是我小白还不会实用?
听朋友说能对它做信号调制可以滤掉干扰,谁懂吗?给个建议

网友A: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此板。

网友B:
你确定程序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红外收发管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延迟
要去掉外界光干扰  可以加调制  一般都是硬件调制  软件调制实现不了  硬件调制的原理就是过滤掉直流部分  只能接收交流调制信号  这样就可以过滤掉阳光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