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按键控制fir和func函数的接入,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5-09):
#include "my_include.h"
int DataGeted=0;                                //数据已生成标记
unsigned int numTransfers_Tx=0;        //发送数据块数计数器(中断中使用)
int BlockCnt=0;                                        //处理数据块数计数器(驱动3D0发光管闪动)

int KeyDownFlag;
int KeyDownCnt;
int dat,xx;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fir();                                        //fir
extern void initial_sys();                                //系统初始化(I2C McBSP AIC23 EDMA EMIF etc.)
extern void func();

//Block Data Send interrupt function
//interrupt period=240/48000=0.005s=5ms
long DMARec_p;
interrupt void DMA_tx_Isr()
{
        numTransfers_Tx++;
        DataGeted=1;
        //修改DMA2源地址,并启动DMA2
   *DMA_CSR2=(*DMA_CSR2)&(0xfff7);//clear FRAME trasmited flag, B3 ,清除帧中断
        if((numTransfers_Tx&0x0001)==1)
        {
           *DMA_CSSA_U2 =((long)BufferB*2)>>16;                                //通道目的起始地址Upper 数据地址为0x20000
           *DMA_CSSA_L2 =(unsigned int)((long)BufferB*2);                                //通道目的起始地址Low
                DMARec_p = BufferA;
        }
        else
        {
           *DMA_CSSA_U2 =((long)BufferA*2)>>16;                                //通道目的起始地址Upper 数据地址为0x20000
           *DMA_CSSA_L2 =(unsigned int)((long)BufferA*2);                                //通道目的起始地址Low
                DMARec_p = BufferB;
        }
   *DMA_CCR2 =0x1986;        //通道使能,不重复,利用McBSP1发送事件进行同步
        LBDS1=~uLED[(numTransfers_Tx>>5)&0x7];
}

//Light on/off LED 3D0 to display the Pragram is Running
void BlinkLed(int Flag)
{
        if(Flag==0)
//                *IODATA=(*IODATA)|(1<<6);//B6=1, GPIO6=1, Light off LED
            *IODATA=(*IODATA)&0xffbf;//B6=0, GPIO6=0, Light on LED
        else
                *IODATA=(*IODATA)&0xffbf;//B6=0, GPIO6=0, Light on LED
}

void main(void)
{
        initial_sys();        //初始化
//标红部分自己弄的,想用key1控制fir和func函数的调用,但是怎么改都不成,想法是这样子的:按key1,数码管()就是func的函数)会从0...9闪烁,fir也就成功接入了
        while(1)
        {
                if(KeyDownFlag==1)
        {
          KeyDownCnt--;
                if(KeyDownCnt==0)
                        KeyDownFlag=0;
        }
        dat=keyboard & 0x00ff;
        if((dat!=0xff)&&(KeyDownFlag==0))//some key is down
        {
                KeyDownFlag=1;
                KeyDownCnt=200;        //200*5ms=1s
                if(dat==0xf7)         //key1 is down
                        xx=1;
        }

                if(DataGeted==1&&xx==1)//处理周期为5ms(48000/240=200Hz)
                {
                        xx=0;

                        DataGeted=0;
                        *IODATA=(*IODATA)&0xff7f;//B7=0, GPIO7=0, 23J0=1, for test CPU use ratio
                        BlinkLed((BlockCnt/100)%2);        //控制3D0已1Hz的频率闪动
                        BlockCnt++;

                                fir();
                            func();

                        *IODATA=(*IODATA)|(1<<7);//B7=1, GPIO7=1, 23J0=0, for test CPU use ratio
                }//Block data Getted
        }//while(1)
}

楼主:
我标题打错了,想问大家知道怎么利用按键控制的,我没有弄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