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一个自动寻迹小车,用L298N驱动两个直流电机,直流电机该怎么选?

楼主(2020-05-09):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的扭矩合力,要大大于所需要驱动的负载

网友B:
电机的选择得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比如你需要的最高转速、最大输出扭矩,供电电压(现有的板子电源方案)、电机体积等,简单来说就是需求、成本等因素决定最终电机的选择

网友C:
不需要编码器测速的可以买黄色外壳的那种直流电机,需要测速的话可以买带编码器的JGA25-371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D:
L298N驱动电流和功率来选电机

网友E:
那个宝上那种普通的黄色电机  看你转速要多少给多少电压  程序加PWM效果更好

网友F:
有很多因素决定电机的选择。 首先,电动机必须在电动机驱动器L298N的额定功率,电流和电压范围内。 然后,根据设计要求,输出功率,转矩,负载和速度来确定电动机。

网友G:
那个宝上得黄色的那种减数电机就可以了,用l298n,12伏供电,没有pwm控制的话,你会发现电机转得快得要烧掉,pwm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直接舍弃lo模拟,别问我为什么,对于l298n, 我算是服了,pwm输出不稳定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了

网友H(2020-08-07):
我觉得单纯寻迹小车,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就够了。调试好红外信号和电机的速度,就能寻迹了

网友I(2020-12-27):
觉得单纯寻迹小车,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就可以了了。调试好后用红外信号和电机的速度,就能寻迹了

网友J:
用l298n,12伏供电,没有pwm控制的话,你会发现电机转得快得要烧掉,pwm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直接舍弃lo模拟,别问我为什么,对于l298n, 我算是服了,pwm输出不稳定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了

网友K:
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