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8版本+ STM32F103驱动LCD1602显示程序+按键+ADC+串口

楼主(2020-05-09):
STM32F103仿真驱动点亮LCD1602
一、开发环境介绍
proteus 8.8 版本+ STM32CubeMX 4.18.0
程序基于keil集成开发环境编写,基于ST官方的HAL库。

STM32CubeMX pack版本

STM32CubeMX pack版本

STM32CubeMX的版本

STM32CubeMX的版本

二、项目功能介绍
该项目程序中实现了
1、程序实现了LCD1602的点亮显示
2、程序中实现了STM32的AD采样
3、程序中实现了串口通信
4、程序中实现了按键控制操作

通过滑动变阻器加放大器改变输入值。后边加上lcd1602,初始化显示“光节点检测系统”
然后加个按键按下开始 显示“光功率值:(多少)dbm 这里的范围就0-100
通过调节前边电位器每次只变化一下, 输出某个数。
按键控制串口发送

三、实验效果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define KEY0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0)  //KEY0按键PC5
#define KEY1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 //KEY1按键PA15

#define KEY0_PRESS  1
#define KEY1_PRESS  2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PrintFloat(float value)
{
    int tmp,tmp1,tmp2,tmp3,tmp4,tmp5,tmp6;
    tmp = (int)value;
    tmp1=(int)((value-tmp)*10)%10;
    tmp2=(int)((value-tmp)*100)%10;
    tmp3=(int)((value-tmp)*1000)%10;
    tmp4=(int)((value-tmp)*10000)%10;
    tmp5=(int)((value-tmp)*100000)%10;
    tmp6=(int)((value-tmp)*1000000)%10;
    printf("%d.%d%d%d%d%d%d\r\n",tmp,tmp1,tmp2,tmp3,tmp4,tmp5,tmp6);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0==0||KEY1==0))
        {
                HAL_Delay(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S;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S;

        }else if(KEY0==1&&KEY1==1)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8 t=0,display_flag=0;
          u8 a,b,c,d;
          unsigned int value=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1602_Init();
                HAL_Delay(10);  //延时一段时间

                LCD1602_ShowStr(2,0,"Optical node",12);
          LCD1602_ShowStr(0,1,"detection system",16);

    HAL_Delay(1000);

    LCD1602_WriteCmd( 0x01);//清屏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HAL_ADC_Start(&hadc1)!=HAL_OK)  //启动ADC1
                                {
                                   Error_Handler();
                                }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300) ;//  开始转换
                  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1); //获取转换的结果

                                if(value==4095)
                                        value=100;
                                else if(value==0)
                                        value=0;
                                else                                 value=value/41;

                a=value/1000;
                b=value%1000/100;
                c=value%100/10;
                d=value%100%10;

                t=KEY_Scan(0);

                if(t==KEY0_PRESS)
                {
                        display_flag=1;
                  LCD1602_ShowStr(0,0,"Optical Power",13);
                        LCD1602_ShowStr(0,1,"Value=",6);
                }

                if(display_flag)
                {
                        if(a!=0)
                        LCD_ShowNum(6,1,a);
                        else LCD1602_ShowStr(6,1," ",1); //显示空白
                        if(b!=0)
                                LCD_ShowNum(7,1,b);
                         else LCD1602_ShowStr(7,1," ",1);//显示空白
                        LCD_ShowNum(8,1,c);
                        LCD_ShowNum(9,1,d);
                        LCD1602_ShowStr(10,1,"dbm   ",6);
                }

                if(t==KEY1_PRESS)
                        printf("%d\r\n",value);                                 //输出采样值

                        //          HAL_Delay(10);//延时10ms 输入的正弦波信号的频率为100Hz,波形的周期为10ms,                根据自己的需求,可适当增加延时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AD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s : PC0 PC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DB0_Pin DB1_Pin DB2_Pin DB3_Pin
                           DB4_Pin DB5_Pin DB6_Pin DB7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DB0_Pin|DB1_Pin|DB2_Pin|DB3_Pin
                          |DB4_Pin|DB5_Pin|DB6_Pin|DB7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LCD1602_E_Pin LCD1602_RW_Pin LCD1602_RS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1602_E_Pin|LCD1602_RW_Pin|LCD1602_R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DB0_Pin|DB1_Pin|DB2_Pin|LCD1602_E_Pin
                          |LCD1602_RW_Pin|LCD1602_RS_Pin|DB3_Pin|DB4_Pin
                          |DB5_Pin|DB6_Pin|DB7_Pin, GPIO_PIN_RESE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该项工程,利用STM32F103内部晶振,主频为8MHz。解决了串口发送乱码的问题,解决了按键不能输入(需要加上拉电阻);解决了LCD1602显示的问题。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为什么点source code后,出现的是VSM studio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为什么点source code后,出现的是VSM studio呢?

哦,明白了,你不是用的proteus的代码编辑器,而是生成的hex导入到单片机运行的

楼主:
是的,在keil软件中编写代码 比较方便

网友B:
为什么我在proteus8.6连好图 它数值不变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在proteus8.6连好图 它数值不变了,求解

你的问题,目前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只说下,我之前在proteus 8.6仿真STM32定时器中断,始终无法实现;
后来升级了proteus到了8.8,定时器中断就做出来了。

proteus 8.6 和8.8 之间对于STM32的仿真支持,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我把数据八位改成A0-7端口为啥用不了,同时端口配置和你的一样,在main.h里面也修改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我把数据八位改成A0-7端口为啥用不了,同时端口配置和你的一样,在main.h里面也修改正确了

PA端口中不是有用来作为AD转换接口了吗?
你这部分注意修改了吗

网友D:
这个很六六六,貌似单片机只能用内部晶振呢。

网友E(2020-07-27):
很好的参考例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