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一个LCD12864的程序来学习,然后我用Keil 4总是编译不了,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10):
主程序在下面:
程序:MCS-51驱动AMPIRE128*64液晶
内容:LCD12864综合显示--汉字,图片、几何图形
编译器:keil uVision3
开发板:Proteus仿真图

#include<AT89C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ourc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bus P0 //LCD12864的8位数据口

sbit RS=P2^2;         //RS为0---命令;1----数据
sbit RW=P2^1;         //RW为1---写;0---读
sbit EN=P2^0;         //使能端
sbit CS1=P2^4;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左半屏
sbit CS2=P2^3;         //片选1低电平有效,控制右半屏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三个按键控制口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Read_busy()//读“忙”函数-----数据线的最高位DB71则busy
{
        P0=0x00;
           RS=0;
           RW=1;
        EN=1;
        while(P0 & 0x80);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        //写命令函数
{
   Read_busy();                                                //对LCD的每次读写都要读忙
   RS=0;                                                         //选择命令
   RW=0;                                                         //读操作
   LCD_databus=value;
   EN=1;                                                        //EN由1----0锁存有效数据
   _nop_();
   _nop_();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写数据函数
{
   Read_busy();
   RS=1;                                                 //选择数据
   RW=0;
   LCD_databus=value;
   EN=1;                                                //EN由1----0锁存有效数据
   _nop_();
   _nop_();
   EN=0;
}

uchar Read_LCD(void)                        //读数据函数
{
        uchar value;
        Read_busy();
        LCD_databus=0xFF;                        //先进行一次空读操作
        RS=1;
        RW=1;
        EN=1;
        _nop_();
        _nop_();
        EN=0;

        LCD_databus=0xFF;                        //读取真正的数据
        RS=1;
        RW=1;
        EN=1;
        value=LCD_databus;
        _nop_();
        _nop_();
        EN=0;

        return value;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设置“页”LCD12864共8页,一页是8行点阵点
{
  page=0xb8|page;                                 //页的首地址为0xB8
  write_LCD_command(page);
}

void Set_line(uchar startline)  //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起始行地址为0xC0
  write_LCD_comman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共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column &0x3f;                         //列的最大值为64
  column= 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LCD_command(column);        //规定显示的列的位置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显示开关函数: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
{
        onoff=0x3e|onoff;                         //onoff:1---开显示;0---关显示
        write_LCD_command(onoff);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择屏幕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CS2=0;break; //全屏
     case 1: CS1=0;CS2=1;break;//左半屏
     case 2: CS1=1;CS2=0;break;//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函数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0--全屏;1---左半屏;2---右半屏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_page(i);
                Set_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0,地址指针自加1
              }
     }
}

void init_LCD()                                         //LCD的初始化
{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开始行:0
}
void Draw_dots(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x_byte;
        uchar x_bit;
        uchar Temp_data;                //暂时存放从LCD读出的数据
        x_byte=(y>>3);                  //计算出该点属于哪个字节
        x_bit=y-(x_byte<<3);        //属于字节的哪一位

        if(x>63)                                //x>63则显示在右半屏
        {
                SelectScreen(2);
                x=x-64;
        }
        else                                        //显示在左半屏
        {
                SelectScreen(1);
        }
        Set_page(x_byte);                //设置行地址
        Set_column(x);                        //设置列地址
         Temp_data=Read_LCD();        //先读出没打点前LCD中的数据
        switch(color)
        {
                case 0x01 : Temp_data &= ~(1<<x_bit);break;        //擦除
                case 0x02 : Temp_data ^= (1<<x_bit); break;        //反白
                case 0x03 : Temp_data |= (1<<x_bit); break;        //画点
                default : break;
        }

        Set_page(x_byte);
        Set_column(x);
        write_LCD_data(Temp_data);        //将处理后的数据送到LCD中显示

}
/**********************************
两点间画直线:
x1<x2<127,y1<y2<64
***********************************/
void Draw_line(unsigned char x1,y1,x2,y2)
{
        unsigned char i;
        for(i=x1;i<x2+1;i++)
                Draw_dots(i,(y2-y1)*(i-x1)/(x2-x1)+y1,2);
}
/**********************************
画圆:
(x,y)为圆心,r为半径
***********************************/
void Draw_circle(unsigned char x,y,r)
{
        unsigned char i;
        for(i=x-r;i<x+r+1;i++)
        {
                Draw_dots(i,y-sqrt(r*r-(x-i)*(x-i)),2);
                Draw_dots(i,y+sqrt(r*r-(x-i)*(x-i)),2);
        }
}
/**********************************
两矩形:
(x1,y1)为矩形左上角坐标点
(x2,y2)为矩形右上角坐标点
***********************************/
void Draw_retic(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画正方形,x1,y1为左上角坐标,x2,y2为右下角坐标
{
        uchar i;
        for(i=0;i<=x2-x1;i++)
        {
                Draw_dots(x1+i,y1,2);
                Draw_dots(x1+i,y2,2);
        }
        for(i=0;i<=y2-y1;i++)
        {
                Draw_dots(x1,y1+i,2);
                Draw_dots(x2,y1+i,2);
        }
}

void Display_ASCII(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
        uchar i;
        SelectScreen(screen);
        Set_page(page);
        Set_column(column);
        for(i=0;i<8;i++)                        //显示字符上半部分:8*8
        {
                write_LCD_data(p[i]);
        }
        Set_page(page+1);                        //显示字符下半部分:8*8
        Set_column(column);
        for(i=0;i<8;i++)
        {
                write_LCD_data(p[i+8]);
        }
}
void Display_HZ(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
        uchar i;
        SelectScreen(screen);
        Set_page(page);                                        //写上半页:16*8
        Set_column(column*16);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                 //汉字的上半部分
        }
        Set_page(page+1);                                //写下半页:16*8
        Set_column(column*16);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16]);        //汉字的下半部分
        }
}

void Display_picture(uchar a[][64])//显示图形—128*64大小
{
        uchar i,j;

        for(j=0;j<8;j++)
        {
                SelectScreen(1);
                Set_page(j);
                Set_column(0);
                for(i=0;i<64;i++)
                {
                        write_LCD_data(a[2*j][i]);//每隔一行取一次数组中的数据
                }
                SelectScreen(2);
                Set_page(j);
                Set_column(0);
                for(i=0;i<64;i++)
                {
                        write_LCD_data(a[2*j+1][i]);//每隔一行取一次数组中的数据
                }
        }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i;
        if(KEY1==0)                                                //按键1按下,显示汉字
        {
                delay(5000);
                if(KEY1==0)
                {
                        while(!KEY1);
                        ClearScreen(0);
                        for(i=8;i>0;i--)                  //滚屏
                        {
                                Display_HZ(1,0+i,2,huan);
                                Display_HZ(1,0+i,3,ying);
                                Display_HZ(2,0+i,0,fang);
                                Display_HZ(2,0+i,1,wen);
                                Display_HZ(1,2+i,0,da);
                                Display_HZ(1,2+i,1,hai);
                                Display_HZ(1,2+i,2,xiang);
                                Display_HZ(1,2+i,3,shu);
                                Display_HZ(2,2+i,0,bai);
                                Display_HZ(2,2+i,1,du);
                                Display_HZ(2,2+i,2,kong);
                                Display_HZ(2,2+i,3,jian);
                                delay(30000);
                                ClearScreen(0);
                        }
                        Display_HZ(1,0+i,2,huan);
                        Display_HZ(1,0+i,3,ying);
                        Display_HZ(2,0+i,0,fang);
                        Display_HZ(2,0+i,1,wen);
                        Display_HZ(1,2+i,0,da);
                        Display_HZ(1,2+i,1,hai);
                        Display_HZ(1,2+i,2,xiang);
                        Display_HZ(1,2+i,3,shu);
                        Display_HZ(2,2+i,0,bai);
                        Display_HZ(2,2+i,1,du);
                        Display_HZ(2,2+i,2,kong);
                        Display_HZ(2,2+i,3,jian);
                }
        }

        if(KEY2==0)                                //按键2按下,显示图片---大海橡树
        {
                delay(5000);
                if(KEY2==0)
                {
                        while(!KEY2);
                        ClearScreen(0);
                        Display_picture(BMP);
                }
        }

        if(KEY3==0)                                //按键3按下,显示几何图形
        {
                delay(5000);
                if(KEY3==0)
                {
                        while(!KEY3);
                        ClearScreen(0);
                        Display_HZ(1,0,2,zhi);
                        Display_HZ(1,0,3,xian);

                        Display_HZ(2,2,1,ju);
                        Display_HZ(2,2,2,xing);

                        Display_HZ(1,4,1,yuan);

                        Draw_line(0,0,127,63);
                        Draw_retic(70,0,120,33);
                        Draw_circle(30,40,20);
                }
        }
}
void main()
{
           init_LCD();                                        //初始12864
           Clear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显示开始行
        Display_HZ(1,2,1,qing);
        Display_HZ(1,2,2,an);
        Display_HZ(1,2,3,button);
        Display_HZ(2,2,0,xuan);
        Display_HZ(2,2,1,ze);
        Display_HZ(2,2,2,andsoon);        //上电显示:“请按键选择…”
        while(1)
        {

                key_scan();
        }
}

source.h的代码如下:
#ifndef _SOURCE_H_
#define _SOURCE_H_
unsigned char code BMP[][64]={/*--  调入了一幅图像:G:\51 MCU\LCD12864\程序\大海橡树.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F0,0xE0,0xC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0,0xF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uan[]={/*--  文字:  欢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A0,0x20,0x10,0xF0,0x00,0x40,0x38,0xA7,0x10,0x50,0x30,0x10,0x00,0x00,0x00,
0x10,0x08,0x05,0x02,0x05,0x20,0x10,0x0C,0x03,0x04,0x08,0x10,0x30,0x20,0x2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ying[]={/*--  文字:  迎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4,0xC8,0x00,0xF8,0x08,0x84,0x06,0xF0,0x0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8,0x08,0x09,0x0E,0x08,0x09,0x09,0x08,0x10,0x17,0x10,0x30,0x30,0x10,0x1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fang[]={/*--  文字:  访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20,0xE2,0x04,0x00,0x20,0x20,0x22,0xE2,0x94,0x90,0x10,0x10,0x10,0x00,
0x00,0x00,0x00,0x0F,0x14,0x0A,0x04,0x02,0x11,0x20,0x18,0x07,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wen[]={/*--  文字:  问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02,0x04,0xC0,0x44,0x24,0x24,0xE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10,0x3F,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a[]={/*--  文字:  大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10,0x08,0x04,0x03,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30,0x20,0x2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hai[]={/*--  文字:  海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44,0x08,0x00,0x10,0xE8,0x2F,0xE8,0xA4,0x94,0xF4,0x80,0x80,0x80,0x00,
0x00,0x18,0x06,0x01,0x01,0x0D,0x0B,0x09,0x2B,0x48,0x38,0x0F,0x08,0x08,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xiang[]={/*--  文字:  橡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A0,0xFE,0x90,0x00,0xB0,0x54,0xBB,0x2A,0x2E,0x98,0x00,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3F,0x00,0x15,0x0A,0x25,0x43,0x3E,0x03,0x04,0x0C,0x08,0x08,0x00};

unsigned char code shu[]={/*--  文字:  树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0,0xFE,0x20,0x00,0x50,0x88,0x78,0x80,0x20,0x20,0xFE,0x10,0x10,0x00,
0x04,0x02,0x01,0x3F,0x09,0x04,0x02,0x01,0x02,0x04,0x01,0x20,0x7F,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bai[]={/*--  文字:  百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08,0x08,0x88,0x48,0x78,0x44,0x44,0x44,0xC4,0x04,0x04,0x04,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F,0x0A,0x0A,0x09,0x09,0x08,0x3F,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u[]={/*--  文字:  度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8,0x08,0x28,0xF8,0xA9,0xA6,0x7C,0x14,0x14,0x00,0x00,0x00,0x00,
0x20,0x18,0x06,0x21,0x20,0x22,0x16,0x0A,0x09,0x17,0x30,0x20,0x20,0x20,0x2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kong[]={/*--  文字:  空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18,0x08,0x88,0x68,0x09,0x0A,0x08,0x24,0x44,0x04,0x14,0x08,0x00,0x00,
0x00,0x20,0x20,0x21,0x20,0x22,0x22,0x1E,0x11,0x11,0x11,0x10,0x30,0x2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jian[]={/*--  文字:  间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02,0x04,0xE0,0xA4,0x14,0xF4,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0,0x00,0x07,0x02,0x02,0x07,0x00,0x10,0x20,0x1F,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yuan[]={/*--  文字:  圆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F,0x01,0x01,0xDD,0x55,0x55,0x55,0x55,0x55,0xDD,0x01,0x01,0xFF,0x00,0x00,
0x00,0xFF,0x40,0x40,0x67,0x50,0x48,0x47,0x48,0x50,0x67,0x40,0x40,0xFF,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ju[]={/*--  文字:  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A0,0x90,0x8F,0xF8,0x88,0x88,0x88,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E2,0x02,0x00,
0x40,0x20,0x18,0x07,0x02,0x04,0x18,0x00,0x7F,0x42,0x42,0x42,0x42,0x47,0x4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xing[]={/*--  文字:  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2,0x42,0xFE,0x42,0x42,0xFE,0x42,0x42,0x40,0x10,0x88,0xE4,0x47,0x02,0x00,
0x80,0x40,0x30,0x0F,0x00,0x00,0x7F,0x00,0x84,0x42,0x21,0x10,0x08,0x0E,0x04,0x00};

unsigned char code zhi[]={/*--  文字:  直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F4,0x94,0x94,0x9C,0x97,0x94,0x94,0x94,0xF4,0x04,0x04,0x0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4A,0x7F,0x40,0x40,0x4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xian[]={/*--  文字:  线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60,0x58,0xC7,0x62,0x00,0x90,0x90,0x90,0xFF,0x90,0x92,0x9C,0x94,0x80,0x00,
0x20,0x22,0x23,0x12,0x12,0x12,0x20,0x20,0x10,0x13,0x0C,0x14,0x22,0x40,0xF8,0x00};

unsigned char code qing[]={/*--  文字:  请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20,0xE2,0x04,0x40,0x40,0x54,0xD4,0xBF,0xAA,0xAA,0x20,0x20,0x20,0x00,
0x00,0x00,0x18,0x0F,0x04,0x02,0x00,0x3F,0x0A,0x0A,0x20,0x7F,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an[]={/*--  文字:  按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0,0xFF,0x90,0x00,0x60,0x20,0x20,0xD2,0x14,0x10,0x50,0x30,0x00,0x00,
0x02,0x02,0x11,0x3F,0x00,0x22,0x22,0x12,0x17,0x09,0x0D,0x13,0x21,0x21,0x0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button[]={/*--  文字:  键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70,0xCE,0x48,0x18,0xF0,0x00,0xA8,0xA8,0xFF,0x54,0x7C,0x10,0x10,0x00,
0x00,0x02,0x02,0x1F,0x29,0x14,0x0D,0x0B,0x14,0x15,0x1F,0x25,0x24,0x20,0x2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xuan[]={/*--  文字:  选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44,0xC8,0x00,0xA0,0x98,0x90,0x7F,0xC8,0x48,0x48,0x40,0x00,0x00,0x00,
0x10,0x10,0x0F,0x08,0x08,0x14,0x12,0x11,0x10,0x27,0x28,0x28,0x28,0x26,0x2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ze[]={/*--  文字:  择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0,0xFF,0x50,0x90,0x40,0x2C,0x14,0xD2,0xAA,0xA6,0x40,0x40,0x40,0x00,
0x02,0x02,0x09,0x1F,0x00,0x04,0x04,0x05,0x05,0x3F,0x02,0x02,0x02,0x02,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andsoon[]={/*--  文字:  …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1,0x00,0x00,0x00,0x01,0x01,0x00,0x00,0x00,0x01,0x01,0x00,0x00};

#endif

网友A:
整理了一下,可以通过编译,但未经实物验证。

网友B:
换个头文件改成reg52.h试试

网友C:
其实很简单,问题就是你的Keil没有AT89C52.h这个文件。你可以自己找找看,你自己的电脑keil中,有哪些头文件,找一个相似就可以了。将第一句的头文件名改为你电脑中有的就好。

网友D:
你这是头文件的我问题 改成reg51.h因该就好了,

网友D:
我之前试过keil4有时候不认小写的p 我改成大写的P自己就好了 不知道啥原应 你先试试改头文件  不行的话 就换成大写  或这安装kei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问题就是你的Keil没有AT89C52.h这个文件。你可以自己找找看,你自己的电脑keil中,有哪些头文 ...

是在Keil4哪里可以查看头文件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头文件改成reg52.h试试

我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头文件的我问题 改成reg51.h因该就好了,

我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理了一下,可以通过编译,但未经实物验证。

好滴,谢谢大佬,我下载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理了一下,可以通过编译,但未经实物验证。

编译了不行,显示以下结果(是软件问题吗?大大):

生成目标“目标1”

正在编译main.c。。。

正在链接。。。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序列号:Eval版本

版权所有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2009

“主对象”

到“LCD”

拉姆齐(256)

******************************************************************************

*有0800H字节码大小限制的受限版本;已使用:0D97H字节(169%)*

******************************************************************************

程序大小:数据=20.0扩展数据=0代码=4504

链接/定位运行完成。0个警告,0个错误

***致命错误L250:超出了限制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

模块:F:\C51\C51\LIB\C51S.LIB(--)

限制:0800H字节

未创建目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了不行,显示以下结果(是软件问题吗?大大):

生成目标“目标1”

可能是你的编辑软件没有破解

网友E:
以上都不行应该是安装问题程序找不到任何头文件罢,试试重装

网友E:
致命错误L250:超出了限制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
表示破解不成功,或工程文件的过程文件在破解前已生成并一直在用。

网友F:
***致命错误L250:超出了限制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

很明显的告诉你你使用的是限制版本,就是没有激活,去找许可证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