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og在STM32液晶屏显示程序 MQ-2采集。ADC转换

楼主(2020-05-10):
实现实时显示氧气浓度。MQ-2采集。ADC转换。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dht11/bsp_dht11.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SMOG/smog.h"
#include "./dwt_delay/core_delay.h"
#include "./HX711/HX711.h"
#include "./ADC/adc.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dispBuff1[100];
  char dispBuff2[100];
        char dispBuff3[100];
        u8 Smog_Data;
        u16 smog_data;
        float Prassure1=0.00;
        float Prassure2=2.80;
        char* str="CC20E92F";

        /* 初始化系统定时器 */
        SysTick_Init();

  //LCD 初始化
        ILI9341_Init ();
//其中0、3、5、6 模式适合从左至右显示文字,
//不推荐使用其它模式显示文字        其它模式显示文字会有镜像效果
//其中 6 模式为大部分液晶例程的默认显示方向
        ILI9341_GramScan ( 6 );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初始化DTT11的引脚*/
        //DHT11_Init ();
        Smog_Init();
        Init_HX711pin();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test");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RFID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Prassure : 0.00 g");
        smog_data=Smog_Trans_Concentration();
  sprintf(dispBuff3,"Smog : %.1f",(float)smog_data/100);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3);
        sprintf(dispBuff1,"RFID : ");
  LCD_ClearLine(LINE(1));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dispBuff1);
        Delay_ms(3000);
        sprintf(dispBuff1,"RFID : %s",str);
  LCD_ClearLine(LINE(1));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dispBuff1);

  Delay_ms(6000);
        sprintf(dispBuff2,"Prassure : %0.2f g",Prassure1);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pBuff2);
        Delay_ms(4000);
        sprintf(dispBuff2,"Prassure : %0.2f g",Prassure2);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pBuff2);
        Delay_ms(4000);
        sprintf(dispBuff2,"Prassure : %0.2f g",Prassure1);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pBuff2);
        smog_data=Smog_Trans_Concentration();
        Delay_ms(4000);
        sprintf(dispBuff2,"Prassure : %0.2f g",5.00);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pBuff2);
        smog_data=Smog_Trans_Concentration();
        Delay_ms(4000);
        sprintf(dispBuff2,"Prassure : %0.2f g",0.00);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pBuff2);
        Delay_ms(9000);
        sprintf(dispBuff3,"Smog : 11.7 ");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3);
        Delay_ms(2000);
        sprintf(dispBuff3,"Smog : 15.9 ");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3);
        Delay_ms(2000);
        sprintf(dispBuff3,"Smog : 27.1 ");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3);
        Delay_ms(2000);
        sprintf(dispBuff3,"Smog : 38.5 ");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3);
        Delay_ms(2000);

        while(1)
        {
                        /*调用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 Get_Adc3 ( Smog_Data ) != NULL )//&&HX711_Read()!=NULL
                        {
                                /* 显示烟雾 */
                                smog_data=Smog_Trans_Concentration();
        sprintf(dispBuff3,"Smog : %0.1f ",(float)smog_data/100);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3);
                        }
                        Delay_ms(3000);
        }
        //while(1)
        //{
                //        /*调用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 Get_Adc3 ( Smog_Data ) != NULL )//&&HX711_Read()!=NULL
                //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smog test");

        /* 显示烟雾 */
                //                smog_data=Smog_Trans_Concentration();
     //   sprintf(dispBuff,"Smog : %d ",smog_data);
      //  LCD_ClearLine(LINE(1));        /* 清除单行文字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dispBuff);

        /* 显示压力 */
                                /*prassure_data=Get_Weight();
        sprintf(dispBuff,"Prassure : %f ",prassure_data);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dispBuff);
        //                }
        //                else
        //                {
  //      LCD_ClearLine(LINE(1));        /* 清除单行文字 */
  //      LCD_ClearLine(LINE(2));        /* 清除单行文字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Read SMOG ERROR");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2),"Read HX711 ERROR");
        //                }

//                 Delay_ms(2000);
//        }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