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TC12C5A60S2单片机的程序改动到STC89C52上,让其控制led工作?

楼主:
请教坛上各位大佬,一下是编写的程序

01

01

网友A(2020-05-10):
如果这程序在STC12C5A60S2上没问题的话,那要在STC89C52跑其实基本不用动,只要改下两个机器周期不一样导致的时间问题即可
1:根据周期重新计算波特率的重载值;看你的值,直接用11.0592Mhz晶振就是9600bps。
2:根据周期重新计算ms_delay的循环次数。看循环次数也差不多是1ms。
所以程序不用变就行啊。
PS:图片前后比较乱,看的眼花。可能有疏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