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移到stm32f407上的问题

楼主(2020-05-10):
这上面三个红叉号

这上面三个红叉号
这上面三个红色的叉号,在编译时也不报错,鼠标放在上面显示error:no member named 'BSRRL' in 'GPIO_TypeDef'

这是移置stm32f103c8t6 ili9341 spi 屏到stm32f407vet6上面,什么都不显示。屏也不亮。
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这是SPI.C
用的是SPI2口
#include "spi.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spi.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stm32f4xx.h"

//以下是SPI模块的初始化代码,配置成主机模式,访问SD Card/W25X16/24L01/JF24C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1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 36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 9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 4.5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SPI 281.25K@sys 72M)

void SPI1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eedSet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
* @name       :u8 SPI_WriteByte(SPI_TypeDef* SPIx,u8 Byt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 byte of data using STM32's hardware SPI
* @parameters :SPIx: SPI type,x for 1,2,3
                Byte: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Data received by the bus
******************************************************************************/
u8 SPI_WriteByte(SPI_TypeDef* SPIx,u8 Byte)
{
        while((SPIx->SR&SPI_I2S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区空
        SPIx->DR=Byte;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x->SR&SPI_I2S_FLAG_RXNE)==RESET);//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x->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
* @name       :void SPI_SetSpeed(SPI_TypeDef* SPIx,u8 SpeedSet)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 hardware SPI Speed
* @parameters :SPIx: SPI type,x for 1,2,3
                SpeedSet:0-high speed
                                                                                                 1-low speed
* @retvalue   :None
******************************************************************************/
void SPI_SetSpeed(SPI_TypeDef* SPIx,u8 SpeedSet)
{
        SPIx->CR1&=0XFFC7;
        if(SpeedSet==1)//高速
        {
                SPIx->CR1|=SPI_BaudRatePrescaler_2;//Fsck=Fpclk/2
        }
        else//低速
        {
                SPIx->CR1|=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Fsck=Fpclk/32
        }
        SPIx->CR1|=1<<6; //SPI设备使能
}

/*****************************************************************************
* @name       :void SPI2_Ini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e the STM32 hardware SPI2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2管脚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模式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2配置选项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使能SPI2
        SPI_Cmd(SPI2,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