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20-05-10):
同样一段程序,同一块芯片,在上面开发板就能成功驱动电机,下面就不能驱动。
下面的板子链接别的设备也能使用。
求大佬们赐教

网友A:
开发板的IO有上拉电阻。你的下面的板子没有。下面的板子接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你把板子的GND和电机驱动的GND用根线连接到一起试试看

网友C:
你要看你上面那个电路原理图的,他的解法,你下面那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系统?你要看你在上面连接的有哪些驱动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板子的GND和电机驱动的GND用根线连接到一起试试看

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你上面那个电路原理图的,他的解法,你下面那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系统?你要看你在上面连接的有哪 ...

大佬我不太懂你说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你上面那个电路原理图的,他的解法,你下面那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系统?你要看你在上面连接的有哪 ...

我传了原理图,不知道您能不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你上面那个电路原理图的,他的解法,你下面那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系统?你要看你在上面连接的有哪 ...

下面的是最简单得最小系统,该怎么能让下面的驱动?或者我该从哪方面学习。麻烦大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是最简单得最小系统,该怎么能让下面的驱动?或者我该从哪方面学习。麻烦大佬了!

我的意思是,你跟你开发板上的电路图做一下对比,看看你是不是还差了驱动模块电路,你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是不是少了驱动模块,我不是大佬,我一个小白,就是一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的IO有上拉电阻。你的下面的板子没有。下面的板子接上拉电阻试试。

感谢大佬!接上了上拉电阻就可以驱动了!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跟你开发板上的电路图做一下对比,看看你是不是还差了驱动模块电路,你自己做的最小系统, ...

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