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SPI分辨率135*240的真彩屏播放视频用什么芯片合适呢?

楼主(2020-05-10):
如题,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流畅播放视频,不建议使用SPI驱动

网友B:
SPI的话 用STM32可以   硬件SPI + DAM 刷屏效果还不错  ESP8266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畅播放视频,不建议使用SPI驱动

屏是s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的话 用STM32可以   硬件SPI + DAM 刷屏效果还不错  ESP8266也不错

M3就可以吗?还是要上M4/7?esp8266正在考虑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