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挽输出IC型号,300ma左右的电流能力

楼主:
如题,搜了有一阵子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各路大神,有知道的给推荐一下,谢谢,等效电路大概是这样的,300ma左右的电流能力,哦,等效图中,基极连接的不是电阻,是个门电路,是为了把两个三极管的输入隔离开,不然电路没办法正常工作

网友A(2020-05-10):
UCC27517 : UCC2751x Single-Channel, High-Speed, Low-Side Gate Driver (With 4-A Peak Source and
4-A Peak Sink) 推挽输出能力很强,可以看看适不适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