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不是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20-05-10):
怎么判断是不是最小系统

网友A: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能让单片机正常工作的最少元件组成的,一般包括单片机、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
有的单片机有内部晶振,有的单片机有内部复位,可以不外接

网友B:
能运行算法程序必不可少的部分,比如能存储程序,能输出输入电平就是最小系统

网友C:
看元件数量

网友D:
电源,晶振,复位构成最小电路

网友E:
最小系统仍然可以是大也可以是小,通常,最小系统应仅包含基本功能所需的组件。

网友F:
何必纠结于这文字游戏呢,把心思用在编程和算法上
我搞了几年的单片机,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最小系统是什么,但一些基础的单片机应用电路还是会设计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