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PT2313 CD3313 1602显示 汇编程序

楼主(2020-05-10):
源程序《LM4766+PT2313-hifi放大器控制程序》  历尽千辛万苦、查找资料才把2313的部分抠出来修改变成自己想要的  觉得其2313很多功能用不到只有音量和高低音控
单片机是12C5A60S2 使用内部IRC时钟   旋转编码器用的是EC11
初次使用时按住旋转编码器不放在通电 程序会把预置的高低音写入单片机内部存储区 直到正常显示在松手  以后再开机不用按了 (除非高低音异常)
打算在加个电压显示 结果没能实现(没系统的学过编程 自己没事琢磨玩的)

STC12C5A60S2 PT2313 1602显示 - 旋转编码器 - 内部存储高低音.rar

网友A:
好东东,下面是楼主的源码:

;;12M晶振可用
;----------------------
       ISP_DATA  EQU 0C2H ;定义EEPROM相关寄存器
       ISP_ADDRH EQU 0C3H ;此类寄存器地址需参考所用单片机的手册来设置
       ISP_ADDRL EQU 0C4H ;
       ISP_CMD   EQU 0C5H
       ISP_TRIG  EQU 0C6H
       ISP_CONTR EQU 0C7H
;;;;;;;;;;;;;;;;;;;;;;;;;;;;;;;;;;;;;;;;;;;;;;;;;
                 P4 EQU 0C0H
       P4SW EQU 0BBH;;;将P4设置成功普通IO口
           P4M1 EQU 0B3H
       P4M0 EQU 0B4H

           MOV P4SW,#70H; #70H = P4.4\P4.5\P4.6

            BASS_TONE         EQU         34H        ;低音控制缓冲
        TREBLE_TONE EQU         35H        ;高音控制缓冲
        M_VOL                 EQU         32H        ;主音量控制缓冲

        IN_BUFF         EQU           33H        ;输入选择缓存
                PT2314_MSB         EQU         3DH        ;发送PT2314数高位
            MUTE_BIT BIT  P3.2;静音状态指示

                SCL         BIT  P0.2;P3.4;
        SDA         BIT  P0.3;P3.5;
                DAT1 EQU 13H         ;
        DAT2 EQU 14H         ;

            MOV DAT2,#7;
            MOV DAT1,#7;
                RS        BIT        P3.6        ;定义RS为P2.5
            RW        BIT        P3.7        ;定义RW为P2.6
            E        BIT        P4.0        ;定义E为P2.7
            SETB P1.1;
            SETB P0.2;
                SETB P0.3;
                SETB P0.4;
                SETB P0.5;
                SETB P0.6;
                CLR  P0.7;
;;;;;;;;;;;;;;;;;;;;;;;;;;;;;;;;;;;;;;;;;;;
    MOV 36H,#02H;VOL
    MOV 37H,#03H;VOL
    MOV 38H,#04H;O
        MOV 39H,#05H;F O
    MOV 40H,#06H;F N
    MOV 41H,#07H;+ -
        MOV 42H,#08H;BASS
    MOV 43H,#09H;BASS
    MOV 44H,#10H;+ -
        MOV 45H,#11H;TR
        MOV 46H,#12H;TR
        MOV 47H,#13H;IN
        MOV 48H,#14;TR<
        MOV 49H,#14;BASS<
;;;;;;;;;;;;;;;;;;;;;;;;;;;;;;;;;;;;;;;;;;;;;;;;;;;;;;;;;;;;;;;;
                MOV   M_VOL,#30        ;开机时默认音量为第30级  0级声音最大(一共0-63级)
                MOV IN_BUFF,#45H;输入通道默认2  1 #44H    2 #45H    3 #46H
;;;;;;;;;;;;;;;;;;;;;;;;;;;;;;;;;;;;;;;;;;;;;;;;;;;;;;;;;;;;;;;;;;;
                JNB P0.4,EEPROMW_0
                LJMP YZ1;
EEPROMW_0:
           LCALL ERASE
           MOV DPTR,#00H     ;第1扇区
           MOV A,DAT1;DAT1;
           ACALL EEPROMW     ;写一字节
           LCALL DELAY10;
           MOV DPTR,#100H     ;第2扇区
           MOV A,DAT2;
           ACALL EEPROMW     ;写一字节

;;;;;;;;;;;;;;;;;;;;;;;;;;;;;;;;;;;;;;;;;;;;;;
YZ1:   MOV DPTR,#00H     ;第1扇区起始地址;存入新键值
           LCALL EEPROMR         ;读
           MOV TREBLE_TONE,A;MOV M_VOL,A;
           LCALL DELAY10;
           MOV DPTR,#100H     ;第1扇区起始地址;存入新键值
           LCALL EEPROMR          ;
           MOV BASS_TONE,A;

           LCALL VOL_DIV; 调用音量除用以显示
           LCALL BASS_DIV;调用低音强度查表用以显示
           LCALL TR_DIV;  高音强度查表用以显示
           LCALL YZ;          调用预置音量
;;;;;;;;;;;;;;;;;;;;;;;;;;;;;;;;;;;;;;;;;;;;;;;;;;;;;;;;;;;;
;×××××××××××××××××××××××××
LCD:MOV        P2,#38H        ;设置功能
        LCALL        XML
        MOV        P2,#38H        ;设置功能
        LCALL        XML
        MOV        P2,#01H        ;清除屏幕
        LCALL        XML
        MOV        P2,#0CH        ;设置显示屏开,光标关
        LCALL        XML
        MOV        P2,#1CH        ;设置
        LCALL        XML
        LCALL DIP2;
        LCALL DIP1;BASS+TR          DIP1显示低音 高音强弱 -7 0 +7
        ;主程序
        JNB P0.4,$;
        LCALL DELAY10;
        JNB P0.4,$;
;;;;;;;;;;;;;;;;;;;;;;;;;;;;;;;;;;;;;
MAINN:         MOV 48H,#14;
      MOV 49H,#14;
          LCALL DIP1;
MAIN:
     JNB P0.6,KI111;+vol
         JNB P0.5,KI222;-vol
         JNB P0.4,MAIN11;KK77;        MUTE
     LJMP MAIN;
KI111:LJMP KK111
KI222:LJMP KK222;
MAIN11:        LCALL T2MS;
        JB P0.4,MAIN;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LCALL T2MS;
                JNB P0.4,GH;
                LCALL KK7;
                LJMP MAINN;
MUTES:        JNB P0.4,$;
                LJMP MAINN;
;;;;;;;;;;;;;;;;;;;;;;;;;;;;;;;;;;
GH:           JB MUTE_BIT,MUTES;
        MOV 48H,#16;
           LCALL DIP1;
           JNB P0.4,$
                LCALL T2MS;
                JNB P0.4,$
           MOV  66H,#245
       MOV  67H,#245
           MOV  68H,#10
MAIN1:
     JNB P0.6,KI333;+vol
         JNB P0.5,KI444;-vol
         JNB P0.4,MAIN22;KK77;        MUTE
         DJNZ 68H,MAIN1;
         DJNZ  67H,MAIN1
          DJNZ  66H,MAIN1
     LJMP MAINN;
KI333:LJMP KK333;
KI444:LJMP KK444;
MAIN22:        LCALL DELAY10;
        JB P0.4,MAIN1;
                JNB P0.4,$
                LCALL DELAY10;
                JNB P0.4,$
;;;;;;;;;;;;;;;;;;;;;;;;;;;;;;;;;;;;;;;;;
                MOV 48H,#14;
        MOV 49H,#16;
                LCALL DIP1;
                MOV  66H,#245
       MOV  67H,#245
           MOV  68H,#10
MAIN2:
     JNB P0.6,KI555;+vol
         JNB P0.5,KI666;-vol
         JNB P0.4,MAIN33;KK77;        MUTE
;    LJMP MAIN2;
         DJNZ 68H,MAIN2;
         DJNZ  67H,MAIN2
          DJNZ  66H,MAIN2
     LJMP MAINN;
KI555:LJMP KK555;
KI666:LJMP KK666;
MAIN33:        LCALL DELAY10;
        JB P0.4,MAIN2;
                JNB P0.4,$
                LCALL DELAY10;
                JNB P0.4,$
                LJMP MAINN;
;;;;;;;;;;;;;;;;;;;;;;;;;;;;;;;;;;;;
;;;;;;;;;;;;;;;;;;;;;;;;;;;;;;;
;×××××××××××××××××××××××××××××××××××××××××××××××××××××××××××

;秒延时子程序
DELAY10:
MOV         R4,#10;10
D10:
MOV         R5,#248;248
DJNZ         R5,$
DJNZ         R4,D10
RET

;;;;;;;;;;;;;;;;;;;;;;;;;;;;;;;;;;;;;;;
T2MS:   MOV R6,#248
D2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1
                RET
;EEPROM相关操作
;-----------------------
ERASE:;擦除
       MOV ISP_ADDRH,DPH   ;送高地址
       MOV ISP_ADDRL,DPL   ;送低地址
       MOV ISP_CONTR,#83H  ;允许ISP/IAP操作(6~12MHz)
       MOV ISP_CMD,#03H    ;扇区擦除
       ACALL ISPCF         ;触发IAP
       ACALL ISP_DISABLE   ;禁止ISP/IAP操作
       RET
;----------------------
EEPROMW:;写
       MOV ISP_DATA,A      ;ACC里是要写入的数据
       MOV ISP_ADDRH,DPH   ;送高地址
       MOV ISP_ADDRL,DPL   ;送低地址
       MOV ISP_CONTR,#83H  ;允许ISP/IAP操作(6~12MHz)
       MOV ISP_CMD,#02H    ;送写命令
       ACALL ISPCF         ;触发IAP
       ACALL ISP_DISABLE   ;禁止ISP/IAP操作
       RET
;----------------------
EEPROMR: ;读
       MOV ISP_ADDRH,DPH   ;送高地址
       MOV ISP_ADDRL,DPL   ;送低地址
       MOV ISP_CONTR,#83H  ;允许ISP/IAP操作(6~12MHz)
       MOV ISP_CMD,#01H    ;送读命令
       ACALL ISPCF         ;触发IAP
       MOV A,ISP_DATA      ;读出的数据放到ACC
       ACALL ISP_DISABLE   ;禁止ISP/IAP操作
       RET
;----------------------
ISPCF: ;触发ISP/IAP
       MOV ISP_TRIG,#5AH; #46H  ;以MCU型号来定;STC12C2052(46H/0B9H)
       MOV ISP_TRIG,#0A5H; #0B9H ;11F和15F系列相同(5AH/0A5H)
       NOP
       RET
;----------------------
ISP_DISABLE: ;禁止ISP/IAP操作(出于安全考虑才要)
       MOV ISP_CONTR,#00H
       MOV ISP_CMD,#00H
       MOV ISP_TRIG,#00H
       MOV ISP_ADDRH,#0FFH
       MOV ISP_ADDRL,#0FFH
       RET
;;;;;;;;;;;;;;;;;;;;;;;;;;;;;;;;;;;;;;;;;;;;;;;;;;;
EEPROMW_1:
           LCALL ERASE
           MOV DPTR,#00H     ;第1扇区
           MOV A,TREBLE_TONE;MOV A,M_VOL;
           ACALL EEPROMW     ;写一字节
           LCALL DELAY10
           LCALL DELAY10
           MOV DPTR,#100H     ;第2扇区
           MOV A,BASS_TONE;
           ACALL EEPROMW     ;写一字节
           RET;
;=============================================
;高低音调用
CTRL_SHUI:
                MOV        DPTR,#TONG_DATA
                MOVC        A,@A+DPTR
                RET
TONG_DATA: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DB 0EH,0DH,0CH,0BH,0AH,09H,08H
;;;;;;;;;;;;;;;;;;;;;;;;;;;;;;;;;;;;;;;;;;;;;;;;;;;
;主音量调用
VOL:
MOV        DPTR,#VOL_DATA
MOVC        A,@A+DPTR
RET
VOL_DATA:
           DB 3FH,3EH,3DH,3CH,3BH,3AH,39H,38H,37H,36H ;
                   DB 35H,34H,33H,32H,31H,30H,2FH,2EH,2DH,2CH
                   DB 2BH,2AH,29H,28H,27H,26H,25H,24H,23H,22H
                   DB 21H,20H,1FH,1EH,1DH,1CH,1BH,1AH,19H,18H
                   DB 17H,16H,15H,14H,13H,12H,11H,10H,0FH,0EH
                   DB 0DH,0CH,0BH,0AH,09H,08H,07H,06H,05H,04H
                   DB 03H,02H,01H,00H  ;(PT2313主音量63)
;;;;;;;;;;;;;;;;;;;;;;;;;;;;;;;;;;;;;;;;;;;;;;;;;;;;;;;;
;显示调用
TABLE:  INC          A
        MOVC         A,@A+PC
        RET
        DB 30H,31H,32H,33H,34H,35H,36H,37H,38H,39H,2DH,2BH,4FH,46H,20H,4EH,7FH;;1602
           ;0   1   2   3   4   5   6   7   8   9        -        +   O        F  空位        N        ←   显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查表数
;;;;;;;;;;;;;;;;;;;;;;;;;;;;;;;;;;;;;;;;;;;;;;;;;;;;;;;;;;;;;
;高低音显示调用
TAB: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         以A中的数值为地址偏移量进行查表
                ret;
TABLE1:
           DB 37H,36H,35H,34H,33H,32H,31H,30H,31H,32H,33H,34H,35H,36H,37H
           ;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显示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查表数
;==============================================

$INCLUDE (DIP.ASM)
$INCLUDE (YZ.ASM)
$INCLUDE (PT2314_WR.ASM)
$INCLUDE (KEYDAT.ASM)
$INCLUDE (VOL.ASM)
$INCLUDE (BASS.ASM)
$INCLUDE (TR.ASM)
$INCLUDE (MUTE.ASM)

        END

网友B(2020-10-06):
有没原理图

楼主:
不需要原理图啊  看程序就知道怎么接     2313的原理图网上很多

网友C(2023-03-25):
麻烦 可提供 打板文件 和原理图 谢谢...

网友D: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呀显示屏不能显示

网友E:
程序能不能烧录到st89c52芯片上使用?

网友F:
这个移植不方便,会汇编的都是高手

网友E:
哪位大神可以把程序移植到stc89c52RC上运行

网友G(2025-11-04):
能提供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