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电路图设计的是循迹小车右轮测速,现在想增加左轮测速 如何修改

楼主:
寻迹小车的设计:本电路图设计的是右轮测速,现在想增加左轮测速,并且要显示在显示屏上,请问该如何修改?

网友A(2020-05-10):
左轮测速和右轮一样啊,同样的元器件,电路图画两个一样的不就行了;

显示屏得接到单片机上,接线要看你用什么屏

网友B:
电路和机械部分无需修改,单片机可以引入另一路外部中断如INT1,右轮用的是INT0,中断处理程序程序也一样。原来如果有显示就增加一个显示的数据,如果原来没有显示,就要选定显示屏,并且根据屏的种类增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