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轴飞控制作经验分享 避坑指南

楼主(2020-05-10):
STM32四轴飞控制作避坑指南
一、 硬件篇(无刷电机)
1.  自制遥控器要选用质量较好的遥感,油门的遥感选用上下不回中。
2.  尽量画PCB,排除大部分因电路焊接不当而引起的故障和干扰,提高稳定性(可在嘉立创打样PCB,降低成本)。
3.  飞控(陀螺仪)安装要做防震动,最好在螺栓上安装橡胶垫片(直接帖机架上的可以用3M胶,或者垫一块海绵),较少电机旋转引起的高频振动对陀螺仪数据采集的影响。
4.  电机尽量选择好一点的品牌,4个电机KV值应一致,最好可以多买几个备用,预算有限的,个人感觉可以买大疆的电机,感觉有挺多人用的。
5.  电调的选择跟电机差不多,品牌推荐好盈,预算有限就没得选了XXD 30A电调(炸鸡套装预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哈哈哈)。
6.  装机完成后不要急着上电,万用表检测一下是否存在短路等问题。

总结:好的硬件选择、安装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软件调式中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可以提高无人机的稳定性。
二、 软件件篇
1.  首先要确定飞控的控制频率,内环的频率和外环的频率一般不一样,我的内环PID为角速度环,频率是250HZ,4ms一个控制周期,外环PID为角度环,频率是125HZ,8ms一个控制周期,我用的是定时器TIM3中断,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后,首先要先清除中断标志位,同时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不能超过4ms(中断周期),以保证刷新频率准确。
2.  电机的刷新频率应大于等于内环的频率,即给电调的PWM的频率要大于等于内环刷新频率,XXD的电调PWM频率上限是8K HZ,我用的PWM频率是400HZ.(周期为2.5ms)。
3.  电调第一次使用一般要设置行程,即PWM占空比对应的电机转速范围,以XXD 30A为例,我把PWM占空比80%对应电机转速最高,PWM占空比40%对应电机转速为0(1ms-2ms),首先在第一次使用时,PWM输出80%占空比,给电调上电会听到BBB 三声 ,随后 B B 两声,这时把PWM输出改为40%占空比,随后响起B B B 三声(3S电池,2S为两声),这时行程校正就完成了,不同型号可根据说明书设置。
4.  在调PID参数前,确定3个角度的PID输出分配给对应的电机的PWM的CCR值时,+ -号给对,否则无法起飞,建议先学习四轴飞行原理,在对四轴进行理论受力分析,根据陀螺仪的安装方向和机头的方向分配3个角度的PID输出。
5.  在调PID参数一般先调内环,再调外环,调内环时外环参数设为0,具体调速经验可自行百度,各路大神的经验很多。
6.  在调PID参数时,建议对PID输出进行限幅,避免在参数过大时出现发散,四轴失控伤人。
总结:我也刚刚入门四轴飞控,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A:
这个帖子太棒了,每一个坑都价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