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如何与矩阵键盘 共用单片机P1口?有办法吗?

楼主(2020-05-1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电子开关进行切换,只要不计成本方案很多的。

网友B:
用锁存器切换吧

网友C:
ds1302一般一秒读一次即可,不读取时,可以扫描键盘,但读取时键盘会失效,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接受。

网友D:
一般按键要20ms消抖,可以每20ms扫描一次键盘,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