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设置好不工作,热风吹电路板后正常 这是电路板受潮吗?

楼主(2020-05-10):
豆浆机设置好不工作,电路板有绝缘漆封闭,热风吹电路板后能工作,放置后又不能工作。如此反复甚是讨厌。把怀疑焊点补焊数次后依旧!最后补焊到光耦初级两个焊点后故障排除!看来这不是电路板受潮的问题了。另外,光耦初级电压仅仅0.25V(电机转100W)-0.37V(热丝加热1045W)。LED电压在0.25-0.37V是不会发光的?应该是14脚单片机控制了 ?型号看不清了,

网友A:
热风吹电路板后能工作,可以考虑受潮;
放置后又不能工作,可能是热胀冷缩虚焊等问题。

网友B:
把光耦拆除,测电压是否正常,光耦重换一个试一下是否正常。光端老化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吹电路板后能工作,可以考虑受潮;
放置后又不能工作,可能是热胀冷缩虚焊等问题。

受潮和接触不良不是一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耦拆除,测电压是否正常,光耦重换一个试一下是否正常。光端老化有可能出问题。

光耦焊点重焊后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焊点重焊后正常

光耦焊点重焊后正常,且放置后重加电也正常,那就是焊点虚焊。
如果还会出问题,说明光耦实有问题。因重焊、热风都让光耦的温度上升。给光耦冰块降温,看看正常否。再测试整板放冰箱冷一下看看正常否。
“故障重现”也是修理的关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焊点重焊后正常,且放置后重加电也正常,那就是焊点虚焊。
如果还会出问题,说明光耦实有问题。因重 ...

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耦拆除,测电压是否正常,光耦重换一个试一下是否正常。光端老化有可能出问题。

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光耦LED侧电压不到0.5V!LED在直流电压0.5V是不会导通的呀?是不同占空比的脉冲吧?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是换一个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是换一个光耦试试

仅仅重新把光耦初级两个焊点焊了一下,工作正常

网友D:
如果在用热空气吹干后仍能正常工作,则可能是由于湿气引起的;如果在冷却电源后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则可能是由于浮焊或不良的组件引起的。